高速从动轮的打滑问题

楼主(2021-08-04):
皮带轮打滑严重,已经磨成抛光皮带轮了

有没有必要改成双条两轮带?但是这样就需要让4pk单独带水泵空压机和风扇可否?

皮带轮发烫导致打滑发蓝了,怎么处理能不影响尺寸?

33度的皮带轮角度是否适合于21mm的直径?

两轮一条带和三轮一条带哪个摩擦力大?

主机型号 4D56,可使用的主动轮:4pk一个,大号o型轮2个。

网友A:
先去查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查标准

标准没说22的轮应该用多大角度,只说80以下用34,但是22的和80相差甚远不知道是应该按公式算还是直接34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超过了皮带的传送极限,才导致皮带磨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超过了皮带的传送极限,才导致皮带磨损严重!

角度没有错误吗?角度改34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