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气动管路能输送(油性)液体吗!?

楼主(2021-08-04):
一般普通的气动管路、气动元件、气动阀,能用于流通低压低速的液体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

网友:
临时用下可以,长时间一般要选专业的管道,可以去MISUMI上看看

网友A:
我曾经把气缸通液压油用过,压力调小,临时用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B:
以前用来灌装墨水,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来灌装墨水,问题不大

水性墨水!?
还是
油性墨水!?

网友:
气管问题不大,只要化学相容性够就行。
阀门就得看泄漏量了,毕竟阀门的密封如果不适合,泄露就很麻烦。至于接头方面,得看具体应用,小的Fittings有现成的,大的快插有时省钱也有用气动接头的,但经常插拔的话还是建议用快插,比如CPC。

网友(点评):
Fittings 和CPC,是品牌的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把气缸通液压油用过,压力调小,临时用一下问题不大。

水性墨水!?
还是
油性墨水!?

网友:
管路使用前要按吸油管路,压力油管路和回油管路核算下流速是否合适,另外,气动管路的耐压能否适合有压力?

由于油的粘性和气体粘性差别比较大,阀件不一定适合,可以咨询卖阀件的供应商。

网友:
完全可以,气缸活塞和缸筒本身要用油雾来润滑,油雾就是气管输送的。

网友:
管路问题不大,关键是管路上的各种接头、开关等附件适不适用。

网友:
液压系统,和气路系统,不是很像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性墨水!?
还是
油性墨水!?

别问,问就是纳米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问,问就是纳米墨水

这ྀི么ྀི

网友:
要用耐油性气管

网友:
估计不行,应该会漏气吧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提前考虑好密封、腐蚀等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提前考虑好密封、腐蚀等问题就好

不流通腐蚀性液体~~~~~~···

网友D:
阻力大,流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力大,流速小

管路加粗一级呢!?

网友:
可以试下,但是改善多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