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柜子怎么出工程图

楼主(2021-08-04):
一般像这种柜子怎么出图,每个拆成一块一块钣金吗

楼主:
总装,然后再把水路板和电路板出单独的图

网友:
不是标准柜子,原则上单个钣金,单个焊接件都要出图

网友:
标注重要尺寸,然后附3D图

网友:
拆解、分别出图、分别加工

网友:
看起来你不懂加工 假使你是工人要你生产这个柜子你会要什么样的图纸呢?

网友:
这个柜子,钣金部分你要单独拆开一个个零件,专业点就是钣金展开图便于车间激光数冲下料加工,接着 焊接图,最后装配图明细表BOM

网友:
这个箱子不算简单了,丢给专业的钣金厂去干吧,你出了自己也不会干。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自己出图自己都看不明白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代加工,三维图就行了,对方会看着办,如果自己做第一次最好把图出全,要不你就出个钣金图呆在现场,下料折弯 焊接 装配你自己都要参与

网友:
我们是这样做的,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直接给到供应商,供应商会自己拆图制作,第二种,自己出钣金图,钣金焊接图,并且把所有的孔位、安装细节,都表达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奇怪。设计时本身就是要考虑制作工艺和装配工艺。甚至开门的铰链中心轴在什么位置会导致开门的角度的差异都要考虑。
我猜你的问题应该是柜体你想做成钣金拼焊打磨后涂装的,所以这个柜体不想拆成一块块的出图,如果是整体焊接的框是可以当成一个零件来出图的,其余的门、后盖、层板、底托之类的肯定还是要单独出图

网友:
每个拆成一块一块钣金

网友:
如果特别闲  就拆成一块一块的。

网友:
其实也要看供应商能力了 供应商有技术拆图的话转个STEP格式就好了 供应商没有能力拆图或者自己加工钣金就要拆图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不是加工企业了,你如果是设计单位可以给外形尺寸,具体拆图给加工钣金厂去做

网友:
车间有电脑,直接把模型拷给车间

网友:
这个没办法,麻烦是麻烦点,但都要一个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