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断开剖视图提示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4):
我用的2018,怎么提示2013?

网友:
字面意思,未必一定是版本的关系

网友:
上面说的很清楚,说明你出现了上面描述的那几种情况中的一种。你再好好读一下上面那就话。

楼主:
其它局部放大图也是这样出的剖视图没有问题,就这个提示,想不通,什么叫打断尺寸线??我还没有标尺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