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不粘胶水的材料,最好有一定刚性

楼主(2021-08-04):
有哪些不粘胶水的材料,最好有一定刚性,胶水的普通的合成胶或者热熔胶(聚丙烯)

网友A:
双面胶剥离下来那面的表面涂的是啥?

网友(点评):
好像是硅油

网友:
ptfe  没刚性     peek  刚性 + 不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剥离下来那面的表面涂的是啥?

厉害,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AB胶是有一定刚度的!

网友:
楼主好:
      你思路有点简化了:结构要求是结构要求,想不粘胶水根据你实际的胶水寻求相应的涂层或表面覆膜就可以。不要混为一谈。
       现有工程材料里还没见过不沾胶水的。玻璃胶、结构胶、密封胶、

网友:
铁氟龙材料,或者在零件表面贴一层离型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