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夹角咨询

楼主(2021-08-04):
请问一下22mm的皮带轮走o型或者A型皮带的,可以用33度的夹角吗?目前严重发热

网友A:
发热是不是超载?皮带传动的负载是多少?单根皮带功率和皮带根数是多少?

把皮带选型计算和负载条件发上来。

网友:
皮带轮跟皮带是配对就好。发热不一定是夹角问题

网友B:
发热可能有滑动摩擦,试着增大摩擦系数,打点皮带腊!

网友C:
每种皮带有对应的最小直径,机械手册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是不是超载?皮带传动的负载是多少?单根皮带功率和皮带根数是多少?

把皮带选型计算和负载条件发上 ...

皮带是o型皮带1根,包角角度是60左右,传动负载的话发电机不励磁是不打滑的,一开强磁直接发臭。感觉像是皮带锁不住从动轮,发电机功率是800w左右,从55轮改为22轮。55轮时用o型皮带不打滑,改后的小轮最大支持A型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可能有滑动摩擦,试着增大摩擦系数,打点皮带腊!

增大摩擦系数是上砂纸吗,接触面已经被之前的摩擦弄光了,发热前是刚车床加工出来的皮带

网友(点评):
张紧皮带。加皮带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种皮带有对应的最小直径,机械手册里有。

请问o型和A型最小直径是多少,为了转速我需要22的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增大摩擦系数是上砂纸吗,接触面已经被之前的摩擦弄光了,发热前是刚车床加工出来的皮带

拉到最紧,然后打滑以后又会变松,是不是角度有错误不应该用33改用34.这样皮带就不会磨损那么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o型和A型最小直径是多少,为了转速我需要22的轮。

按线速度自己算。

网友D:
是不是转速太快了,如果转速太快了,就要换其他类型高速工况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线速度自己算。

没有看明白123代表什么,并没有看到皮带轮22时的夹角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线速度自己算。

可否明示?wx ncc1702,可否加个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转速太快了,如果转速太快了,就要换其他类型高速工况的皮带。

转速不快,此次换轮主要提升怠速转速,只是将怠速转速提升到50%动力转速而已。也就是说主轴400转时将使从动轮达到原本1500转时的转速,以更好的使用惯性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