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点拉力多少?

楼主(2021-08-04):
如图所示,AB处的拉力400g。oa为碳纤拉杆长度150mm,OC长度48.5mm,OD长度33.5mm,CE和DF均为弹簧,CE长度121mm,DF长度116mm,GH也为碳纤拉杆,长度65mm,EH长度65mm,FH长度3mm,求G点拉力多少?(2根弹簧长度不一致,弹簧CE与拉杆OB夹角41°,弹簧CEDF与拉杆OB夹角39°)求大神就新人小命!!!!

网友:
弹簧力未知,不可算

网友:
这个拉力器来测试一下最是方便,

网友:
受力要画受力简图,不要搞这种

网友:
缺了条件,算不出来
从图里面和你的介绍,哪个地方是铰链副都不知道,弹簧拉力也不知道
求G点的拉力,G点是怎么运动的都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