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压铸机头润滑颗粒油定量输送问题

楼主(2021-08-05):
各们大神,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请问下能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能把颗粒油按量分次送。我想的是用一个圆棒上面开个小槽口然后用小槽口大小定量,在输送出去。 可是担心会卡在里面出不来。 现在网上的颗粒机是气吹。要改一个不用气的那种。哪们大神有思路请赐教下。

网友A:
打过针吧?医疗上定量一般是用一个柱塞泵,柱塞泵的直径是固定的,流量可以通过柱塞的行程控制,非常精确,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过针吧?医疗上定量一般是用一个柱塞泵,柱塞泵的直径是固定的,流量可以通过柱塞的行程控制,非常精确,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过针吧?医疗上定量一般是用一个柱塞泵,柱塞泵的直径是固定的,流量可以通过柱塞的行程控制,非常精确, ...

现在用的是颗粒油,不是液体油。没法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建议先把使用要求,环境补充说明,
一天加一次和1分钟加一次的方法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颗粒油,不是液体油。没法用这种方法

好吧,我大概知道颗粒油是啥东西了
你做个漏斗,漏斗最小面只能让一个颗粒油通过
漏斗下面接两个转盘,一个转盘可以旋转,上面打若干个孔,孔大小也刚好够一个颗粒油通过,孔每次和漏斗转盘孔重叠的时候,带走一个颗粒
另一个转盘固定,孔和漏斗孔错开,第一个转盘带走的颗粒通过第二个转盘漏下去
第一个转盘上面打了几个孔,转一圈就带走几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把使用要求,环境补充说明,
一天加一次和1分钟加一次的方法肯定不一样的

是压铸机每压一次都要添加一次。和压铸机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大概知道颗粒油是啥东西了
你做个漏斗,漏斗最小面只能让一个颗粒油通过
漏斗下面接两个转盘, ...

这个方法成本有点高。 要求现在是以很低的价格弄出来。 预算2Q左右才。

网友C:
有个结构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结构图最好,

就是在想用什么结构最简单方便

网友:
位置啊,空间啊,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类似螺杆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压铸机每压一次都要添加一次。和压铸机相连的

那能不能用机械方式,依靠机器的每次运动给自己加一次油?!

网友:
考虑下称重?

网友:
是的,结构图示最好是有,否则工况分析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