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3mm厚的304板上使用自攻螺丝

楼主(2021-08-05):
求教:
想在3mm厚的304板上使用自攻螺丝(可预打底孔),要用多大的螺丝?(螺丝材料也要304或者符合同样的防腐等级(海洋环境),固定的东西没什么重量的,可以忽略影响)
之前买了M3的304自攻螺丝,预打2.5底孔,攻的时候刚过了尖尖就断了。

网友A:
自攻螺丝有M3的?不都是STXX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螺丝有M3的?不都是STXX的嘛。

淘宝上人家标的M3,其实就是st2.9的

网友B:
M3的可以啊,慢点攻丝,找个有经验的师傅,滴点油,多退几次。实在不成,换M4的,0.7的螺距,也能有4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3的可以啊,慢点攻丝,找个有经验的师傅,滴点油,多退几次。实在不成,换M4的,0.7的螺距,也能有4圈

自攻丝。。。。。没注意到

网友:
不锈钢板太硬了,考虑一下拉铆螺母吧

网友:
有一种不锈钢三角牙自攻螺丝的

网友:
我认为,要打M3的牙,底孔要更大一些,不锈钢太硬了。

网友:
不锈钢太硬,小螺纹丝锥容易断裂,建议底孔再打大一些!

网友:
可以打底孔,为什么不直接攻好丝然后上螺栓呢????,而是要用自攻螺丝。

网友:
304板是冷轧硬化态,304自攻也是冷轧硬化态,这种情况下要让自攻能攻丝,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用在普通碳钢冷轧板上,这点厚度也是不合理的,除非是特殊自攻螺钉材料和特别工艺。一般自攻螺钉在软材是攻丝,在钢板上使用,大多都是利用板材变形适应螺纹,而不是攻丝。
清楚了这一点,在钢板厚材上使用自攻螺钉,就可采用减薄孔边的方法,比如打个凹坑倒角等,把孔边厚度减到自攻螺钉的螺距以下,就能正常使用自攻螺钉了。有经验的钳工都会这样做。

网友:
具体给个图啥的,我见过有拉铆的,或者一种免预置孔的铭牌钉,可能可以试试。或者开孔,反面用一个簧片螺母,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能解决。我不是做技术的。见过一些特殊的东西。

网友(2022-09-07):
同意11楼

网友:
3mm不锈钢,用自攻螺丝,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