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怎样提高风冷散热 ?

楼主(2021-08-05):
做了一个风冷散热的,直接拿风扇(类似于电脑CPU的散热风扇,但比那个大)对着铝型材散热片吹,从而对散热块上的器件进行散热,但这样做风扇的噪音太大(堪比无人机)散热效率还不高,求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降低噪音还能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A:
做个箱子,小车放物料进箱子,风机吹凉,箱体和风机外做消音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箱子,小车放物料进箱子,风机吹凉,箱体和风机外做消音处理

没怎么接触过消音这些哎,请问消音处理有哪些?

网友:
风冷响,就油冷或水冷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半导体制冷,某宝有现成的卖

网友(点评):
这样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半导体制冷,某宝有现成的卖

现在用的就有半导体制冷片(TEC),一面冷,一面热,冷面贴需要散热的器件,热面贴型材散热块,散热块再用风扇吹

网友:
类似二楼说的,可以用消音棉贴在内壁试试

网友:
CPU风扇不见得有多大响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有半导体制冷片(TEC),一面冷,一面热,冷面贴需要散热的器件,热面贴型材散热块,散热块再 ...

换静音风扇试试

网友:
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种,用的也是风扇,但还有个大胆的想法,条件允许直接装空调,这种散热也是有的

网友C:
液冷,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
关键还要看成本吧?实际点比较好。

网友D:
风扇没选好。叶片角度,叶数,转速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冷,是不二的选择!

客户特别要求要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没选好。叶片角度,叶数,转速不匹配。

叶片角度,叶数,转数能达到一个平衡吗?该怎么选?我的风扇都是某宝找合适尺寸里功率最高的。

网友(点评):
简单一点,你可以试一下降低转速,噪音就会下来,只要散热效果达到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特别要求要风冷

专用冷气风道冷却~~~~~~···

网友:
风冷系统里面再增加水流循环冷却,

网友:
上图吧,大家才能提供更好的主意

网友(2022-07-06):
换成铜散热片

楼主:
不是说铜吸热,铝散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