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链条驱动结构

楼主(2021-08-05):
如图,需要在钢轨上推动一个转向架,转向架重量8T,实测人工能够在正后方用50KG左右的力推动。速度较慢,不低于10mm/s即可,采用图中这种方式是否可行,请大神指点,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合适方式,要求不多占用两根钢轨之间和下方的空间。

网友A:
做链条链轮的,说实话没见过这么玩的

网友B:
推轮缘怕是比较难定位呀,能不能直接推轮轴呢,用软的东西垫着。

网友C:
转向架上的轮子能否用电力驱动轮?钢轨两头能否用钢丝绳绞盘来回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轮缘怕是比较难定位呀,能不能直接推轮轴呢,用软的东西垫着。

推中间的轮轴部分的话,会占用比较多的轨间空间,我们这是个检测类的项目,转向架下方会有机器人带着视觉模块运动,所以需要尽可能多的留出运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架上的轮子能否用电力驱动轮?钢轨两头能否用钢丝绳绞盘来回拉动?

这个有考虑,方法最简单有效,但是钢丝绳和转向架的连接是个问题,这个是流水线式的,进来一个,检测完出去,总不能每次都要人工将钢丝绳套上或者取下,而且客户不希望在外观上的影响,所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链条链轮的,说实话没见过这么玩的

是的,内部讨论不出什么好方案,这样应用心里没底,所以来问问

网友D:
小黄轮像刹车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考虑,方法最简单有效,但是钢丝绳和转向架的连接是个问题,这个是流水线式的,进来一个,检测完出 ...

那就做一个能在钢轨上行走的驱动车吧

网友E:
你这不是推走,是想要把红色件顶起来啊。

网友:
感觉,推动轮,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黄轮像刹车一样

想把尺寸做小一点,比例看起来不太协调

补充内容 (2021-8-6 09:44):
因为其他地方不让推呀,而且推力作用在轮子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转动的嘛

网友(点评):
不是比例问题,推力作用点怎么可以在轱辘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推走,是想要把红色件顶起来啊。

车架很沉,8T重,顶是顶不起来的,想靠水平方向的分力去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做一个能在钢轨上行走的驱动车吧

哎嘿,挺不错的思路,想了一下在轨道上运行的话,不会影响后面车架进来吗?能否再讲讲

网友:
做两个钩子拉吧。

网友F:
楼主可以根据角度,分析一下受力,从比例上来看,轴跟槽感觉会卡死,或者链条拉不动。这种方式最好是推轴,不要推轮子,会增加很多处摩擦力。
有一个思路,楼主可以考虑下,不知道适不适用。如果是单方向移动,把两根导轨倾斜放置,很小的角度,利用重力分力移动,在轮子的前方增加一个你现在类似的机构,来控制速度。如果是往复移动,就变成导轨高度可调,用液压,会稍微麻烦些

网友:
来取经的。留个脚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根据角度,分析一下受力,从比例上来看,轴跟槽感觉会卡死,或者链条拉不动。这种方式最好是推轴, ...

感谢,我们最早的方式就是像您说的这样用推杆将将钢轨一端顶起来一个倾斜的小角度,但是客户不同意改造导轨,还尝试过在钢轨内加一根辅助的钢轨顶升轮缘,如图,但是这个工位的总长度是9米,要保证这么长的辅助钢轨的不变形,尺寸势必会比较大,将两根辅助轨做成框架式的又影响下方空间,很头疼,所以没继续往这个方向考虑,实在没办法,可能还得回过来按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们最早的方式就是像您说的这样用推杆将将钢轨一端顶起来一个倾斜的小角度,但是客户不同意改造导 ...

工位确实很长,如果还是调整角度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在钢轨下方增加弹簧,一是用来支撑钢轨,减小变形,二是提供一部分向上的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嘿,挺不错的思路,想了一下在轨道上运行的话,不会影响后面车架进来吗?能否再讲讲

再加2根轨道在检测轨道两侧,驱动车高和宽能让被检测车在中间通过就行,推动被检测车的力臂能伸出缩回,或者驱动力臂通过旋转一定角度的方式空出后车进来的空间

网友G:
也就是说小车轨道间、底部空间尽量少占用,能不能占用顶部空间呢?在顶部架设一个环形轨道,做几组挂钩,小车来了,挂上,走到头脱钩,后面来的小车可以继续挂钩不影响,大体上类似缆车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小车轨道间、底部空间尽量少占用,能不能占用顶部空间呢?在顶部架设一个环形轨道,做几组挂钩,小 ...

其实轨道上方也是有检测的机器人的……按这样的话,其实在前方用钢丝绳牵引最好,就是得人工操作,转向架也没有挂钩可以挂的位置,图上的轴是个轴套,外面烤漆的,也不能挂

网友H:
这个怎么这么像似火车的动力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这么像似火车的动力底盘?

嗯,高铁转向架

网友:
力学没学好,你这样推受力向上斜了

网友(2022-04-14):
将轨道改成履带就可以驱动履带使货物移动

网友I:
工件怎么进来,需要怎么出去?说清楚呀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I:
工件怎么进来,需要怎么出去?说清楚呀

同意!

网友J:
1. 小轮的位置,感觉给车轮的受力点不好,但到底哪里好,还真不好确定,力学好的可以帮着分析下;
2. 小轮受力,会给链条一个弯曲的作用,可能直接把链条损坏了,如果还用这个结构,可以考虑用很长的连接板(就是把小轮的安装支架沿轨道方向加长,加特别长),缺点是这样的结构只能让推动的小轮往复运动。
3. 去查一下或者厂内火车推进器、或者助推器吧(或者相关的名字),这是用来车厢维修时候人用它来驱动车厢沿轨道走的,那个能推几十吨的车厢,去做个参考,看能不能有帮助。它的原理是利用三个带驱动的轮子挤进火车轮跟钢轨之间,推动火车轮滚动的,这种方式相当于你用手去推车轮的边缘让它旋转,需要的力就很小了。
原先设计过一个依靠杠杆撬动车轮旋转的手动测试工具,人可以驱动十几吨的车厢,后期是想改成电动的,最后也没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小轮的位置,感觉给车轮的受力点不好,但到底哪里好,还真不好确定,力学好的可以帮着分析下;
2. 小轮 ...

感谢时隔这么久还如此认真的回复,现在的方案是抛弃了链条的,后面有一版方案也确实参考了火车助推器这种驱动方式,不过这种的话有个弊端就是,没办法精确控制位置,毕竟驱动轮有可能和车轮脱离开,驱动电机转多少圈就不好控制。目前的方法是采用第七轴轨道带着无动力的轮子拖动,虽然也可能与车轮分离,但是只要走固定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时隔这么久还如此认真的回复,现在的方案是抛弃了链条的,后面有一版方案也确实参考了火车助推器这种 ...

链条方案适用于低速的,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2023-08-04):
我们做过很多类似的项目,有手动有电动有液压,但是只要是非手动,都是用链条的。负载3吨,速度100mm/s左右。图片是其中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