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钣金段差模具问题

楼主(2021-08-05):
请问各位大虾 设计钣金加工时  台阶的边距有无规范要求?

楼主:
例如图中这个段差台阶   1.边距最低要求需要多少(图中我留的4个
                                   2.这种切割开孔之后的板材还能进行段差吗?

网友A:
好像是这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参考

感谢回复,你发的要求我也查到了,是折弯要求。  看来段差跟折弯要求类似

网友B:
一般在(0-4)t板厚之间,可用普通液压折弯机加工。模具价格也比较便宜,安徽马鞍山、当涂那边很多做这个的;数控折弯机上使用的价格相对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0-4)t板厚之间,可用普通液压折弯机加工。模具价格也比较便宜,安徽马鞍山、当涂那边很多做这个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你还是问你家的钣金供应商能做到多少 查到的不一定就能做

网友:
肯定是有的这种规范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