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能起到防松作用吗?

楼主(2021-08-05):
如图,这种结构能起到防松作用吗?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讲不明白,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的,螺母的预紧力够大

网友A:
看这图,你是想把一个螺钉固定在工件上吗

网友:
要用扭矩扳手打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你是想把一个螺钉固定在工件上吗

不是,工件和螺钉头中间还有个工件2的,我没画出来,要把工件2固定在已画出的工件上

网友:
可以,你装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用点螺纹紧固胶就可以了,螺丝不用伸出工件产品更美观

网友:
可以可以的

网友:
没人这样玩的吧,如果工件是带螺纹的,底部没必须要螺母了,直接涂螺纹紧固剂就好了,伸出一般预留2P,两倍的牙距

网友B:
少小不知老大回

网友:
工件的运动轨迹是怎样的?感觉有问题。

网友:
对顶螺母的意思

网友:
可以,但是这个结构不好。
常用的双螺母防松是两个螺母对紧形成防松,
而楼主图中的工件和螺母从加工精度到零件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工件材料软一点,很有可能螺纹都被拉坏了。

从成本的角度看也是一样,如果使用两个螺母的话,螺纹拉坏了,换一下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小不知老大回

这是什么梗

网友:
点螺纹胶吧,很可靠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相当于双螺母

网友:
工件上不要螺纹吧,直接通孔

网友:
看图就是一般的螺栓紧固结构,没什么特殊的,如果有防松需要的话,可以再上螺母的时候抹点螺纹胶

网友:
可以,相当于双螺母结构,但是防松效果一般

网友:
中间工件可以用光孔,双螺母锁紧,然后乐泰胶。以后不好拆。

网友:
放松加平弹介就行。不是振动很厉害就行

网友:
可以防松的,这个其实是双螺母并紧的方式。

网友:
可以的,主要还是看振动大不大,有没有冲击

网友:
把螺丝螺母开几条槽增加摩擦力

网友:
典型的双螺母锁紧装置,从教科书上来说也能起到防松作用,不过实际应用中,无论是双螺母方式还是加弹簧垫片,遇到振动幅度大频率多的工况就不能满足防松了,首推楼上几位说的螺纹胶,如果不想用胶粘方式,还可以选购防松螺母

网友:
能起到放松的作用,前面都说了类似双螺母的结构。: m9 ]. E+ L1 J, }! ~
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要看你的工况,量化指标。什么加个垫片,涂胶就行的话别信,不了解具体工况的建议都是信口开合,不负责。

网友:
打螺纹胶强力那种,或者锁两个螺母,或者打个放松垫圈在螺母下方,或者锁那种开口销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