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成分,求解材料

楼主(2021-08-05):
现在知道JST和HRD两种零件的成分,请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两种零件是啥材料。

楼主:
我重新上传下图片

网友:
先mark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思路。平时都没关注过,材料成分含量,应该是根据含C、Cr、Mo量去对比吧

网友:
你找个做理化分析的人,他们能看懂金相分析图。一般国企会有这样的人才。

楼主:
图一铬含量抬高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能谱分析仪只分析了测试件表面的成分,而测试件表面可能有镀铬处理,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EDS好像只测试一微米的厚度

网友:
有代号还是不行的,最好有成分表。

楼主:
这两个零件成分确定了,两个材质都是SKH9,不过JST那个表面镀了氮化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零件成分确定了,两个材质都是SKH9,不过JST那个表面镀了氮化铬。

没用过这种。感谢楼主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