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大神进来看看,这个零件该怎么绘制

楼主(2021-08-05):
感谢进来观摩,还请赐教!最近遇到知识盲区,也不知道这些形状名称,我简称喇叭型钣金。

最好能出一下图文教程,上面4个钉子打穿固定的我的sliodworks是2016版的

网友A:
  钣金放样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57265def0a4c2e3f5727a5e9856a561253d321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放样

它这里是有多出来25的长度,草图应该怎么绘制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件一看就是没什么精度要求的,你就按照正常钣金画,然后展开后把多出来的那部分量出来补上,只要最后做出来的上面直径和下面直径还有高度尺寸都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里是有多出来25的长度,草图应该怎么绘制呢

四个螺钉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个钣金箍成一个圈,就按平时画法,卷起来再焊接就好了

网友:
上下两个界面边线是什么样子你就画一样的草图然后钣金放样

网友:
坐等高人高招

网友:
圆台用旋转拉伸,挖切都可以实现。

网友:
变形命令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B:
提供尺寸,偶给你画一个,出教程

楼主:
上圆255,下圆145,高115,厚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尺寸,偶给你画一个,出教程

上圆255,下圆145,高115,厚0.8

网友C:
做个动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动画看一下

厉害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动画看一下

能发送到我的邮件上看看吗?让我学习学习!谢谢!邮箱2733245021@qq.com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喇叭装吧

网友:
先按正常的放样,展开后在二维图上再增加重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