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机械图纸求问

楼主(2021-08-05):
现在电脑里有份三维机械图,对方没给二维图但是没二维图不知道材料,公差,粗糙度这些数据,但是也有相识的产品。我只知道既然有相似的产品(也不完全相识结构上有区别有些多了几个零件出来,这个产品公差大多在H10至H12之间有些地方要达到H8),材料上可以用相同的材料,但是不知道公差范围是多少,还有粗糙度。那请教一下公差怎么去测量和取值。

网友A:
牛逼,公差还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公差还能测出来

我说的意思前面那个产品给了二维图纸的,这个没给。但是相似度很高,结构有变化,零件多了点出来。

网友B:
有三维图出个二维图不就行了,公差粗糙度按手册该多少就多少呗

网友:
还是要根据产品去做适当的确认和计算,不要全部照抄,我就吃过亏。。。

网友C:
13年来的也该算是老司机了。

网友:
找事儿是不?客户没给你公差及粗糙度,自己猜测是会出纠纷的,二维图纸才是加工的凭证,不然,有可能零件做了也白做

网友:
不能乱给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最好是协商好先

网友:
自己能把三维图转化成二维图,但是,零件材料的确定也是要动脑子思考。可以类比你现有产品的材料做。

网友:
加工厂,那就跟客户要数据。设备厂,那就自己查手册。

网友:
技术规范不完整,是甲方的责任,除非得到充分授权,否则乙方无权自行完善。这是原则。

网友:
必需和对方协商好一个标准,不然会做无用功的。

网友:
公差和粗糙度是根据装配关系去决定的,单个零件的公差粗糙度没有意义,把结构搞懂了再下手零件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加工方,就向设计要图纸,不要担这个责

网友:
有对方就好办,问就是了

网友:
原来有相似二维图,那就按照原来图,参照三维模型重新出二维图,关键是要对方确认

网友:
只给三维图不给两维图极大的可能是对方不专业,甚至有可能是白嫖的图纸。最好是让对方给平面图出来,让对方给材料、表面处理、公差。否则做出来不合用你就歇菜了。

网友:
大概率没有对方

网友:
这种事情,担风险,需要多要钱

网友:
估计是想自己搞,第一次又没什么经验,照抄都怕出错!

网友D:
   估计是甲方找乙方要方案图,甲方和乙方有利益上的冲突,乙方就给了三维图。
   乙方不可能给甲方整套的二维图纸的。给个三维,你也只能知道大概的形状类似,功能可能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甲方找乙方要方案图,甲方和乙方有利益上的冲突,乙方就给了三维图。
   乙方不可能给甲方整套的 ...

老板叫我们这么做,但是和前面产品功能一样,就是少弹簧和多了些零件出来。结构上有出入但出入不大,比如从长杆变短杆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维图出个二维图不就行了,公差粗糙度按手册该多少就多少呗

在那儿查手册

网友:
工作经验丰富的就用经验值给个合理的公差了。

楼主(2022-03-02):
引用 网友C:
13年来的也该算是老司机了。

我们都是以图纸做,这次不一样。完全看自己

网友E:
这个还是一定要跟客户确认好的。不然后面弄出来。客户的提出的问题可就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一定要跟客户确认好的。不然后面弄出来。客户的提出的问题可就多了去了。

其实和前面的产品差不多,材料也没多大区别,就是重要部件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其实都可以用现成的材料做也可以。第一次做自己没把握,就想问问论坛的老鸟些。这样做问题打不?比如一个产品里的部件铣削加工和铝挤压加工那个粗糙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和前面的产品差不多,材料也没多大区别,就是重要部件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其实都可以用现成的材料做 ...

那这些选用什么材料,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做。如裁切刀可根据裁切的材料选用,钨钢或SKD-9的刀具材料。支撑件可跟根据受力大小选用S45C或厚的6061铝件来做。

网友F:
老实说你是不是仿造,

网友:
根据以往产品的配合状况,依据不同的配合给相应的公差,出产品加工图纸。请对方确认。精加工位置是否和图纸相符,再简单的话,就是打电话同对方确认,那个地方需要精加工,那个地方不需要精加工就可以了,沟通一下,小问题。

网友:
必须提供二维图

网友:
出2D图首先认真看下3D图,理解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加上自已的经验,定义材料和公差应该不难啊,除非你的水平还不够

网友:
直接找客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实说你是不是仿造,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产品的专利也快到期了。所以先仿仿放看看,访出来的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产品的专利也快到期了。所以先仿仿放看看,访出来的效果怎样。

那只能凭经验选公差了,这就看你本事了。
又要能满足需求,又要经济。

网友:
问客户,公差没要求一般都是要去加工成本低的

网友:
参考原有的图纸,自己选择合适的公差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