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简易可控的光闸结构

楼主(2021-08-05):
公司在开发一种仪器,需要把锌灯发出的光短暂的档住三分钟,现有的方式不太理想,麻烦各位社朋支支招,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静止状态

静止状态

使用状态

使用状态

网友A:
为啥这个结构不理想,有啥缺陷?

网友B:
什么原因!?
有什么要求!?

网友C:
估计是漏光,用插或扣的形式能好些。

网友D:
在你手拿的那个地方用电机驱动,控制转动角度。

网友E:
挡光的部分结构加大,向光面涂吸光涂料

网友:
旋转气缸

网友:
插板加座就好,上下或左右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个结构不理想,有啥缺陷?

占的空间大了,想找一种更简洁可控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有什么要求!?

占的空间大了,满足体积小巧,方便安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漏光,用插或扣的形式能好些。

可以具体讲解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对啊,旋转气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手拿的那个地方用电机驱动,控制转动角度。

嗯嗯,我们现在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旋转电磁铁,旋转45度的。有没有一种隐藏式的,放可以在光路的后面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光的部分结构加大,向光面涂吸光涂料

可以的,谢谢啦

网友:
为啥不用电气控制,直接关灯3S?

网友:
结构来遮挡的话,得做成迷宫形式,才比较可靠

网友:
你的安装在壳上的零件可以做成丝杆螺母的形状,有一截伸出来。然后把挡板调好间距,贴个软胶垫。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直接关掉灯,而是挡住光?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F:
老式的放映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式的放映机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是参考数码相机

网友:
用双出轴的伺服来控制。万无一失。自动手动还能切换。

网友G:
快门啊。哎,光圈都出来了,看来古老的技术一经淘汰,就会遗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参考这个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061&highlight=%CF%E0%BB%FA

正解,虹膜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的空间大了,满足体积小巧,方便安装就可以。

参考相机快门,这个好为!

网友:
相机快门啊

网友I:
一定要机械遮蔽吗?液晶遮蔽行不行?参考光感电焊护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门啊。哎,光圈都出来了,看来古老的技术一经淘汰,就会遗忘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相机快门这种方式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所有叶片重合的交点处缝隙,还是有光透过去的,不太好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机械遮蔽吗?液晶遮蔽行不行?参考光感电焊护目镜

液晶遮蔽这种方式,是可以电路板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相机快门这种方式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所有叶片重合的交点处缝隙,还是有 ...

漏光还叫快门?胶片都不会曝光

网友:
你公司东西太土了,但你也可做个帘式快门,较简单点

网友:
单反的曝光结构

网友:
用一个转角气缸实现这个摆动动作。

网友J:
从固定出口的法兰下手,加厚法兰(开孔露出出光口,周圈倒角),侧面开槽(沿电机旋转半径,过出光口)。

网友:
能不能在软件控制上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固定出口的法兰下手,加厚法兰(开孔露出出光口,周圈倒角),侧面开槽(沿电机旋转半径,过出光口)。

能不能帮忙画个示意图呀,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画个示意图呀,谢谢啦

画图就要详细说明了,提供个你们现有的模型。这里也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而已。

网友:
大恒光电 GCI-73M电子定时器及系列快门。自己百度一下吧,现成的。

网友:
设置卷闸门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