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地脚螺丝怎么安装的

楼主(2021-08-05):
如题

网友:
敢问空心地脚螺丝长啥样?

网友:
哪类地脚螺栓?固定什么设备?

网友:
头回听说,上个图开开眼哈

网友:
是不是机器人做地基用的钩子。

网友:
化学螺栓?

网友:
发个图片能让别人最快理解个人的意图,否则猜来猜去浪费时间。
第一张图是击芯膨胀螺丝或打入式膨胀螺丝,地上打孔、螺丝放进去,锁上螺母后,打入芯钉即可;
这个也许更接近你描述的需求,空心螺丝,内部再装入膨胀螺栓,既能调高度,还能和地面固定。

网友:
上面说的膨胀螺丝用的比较少了,大多数都是化学螺栓,里面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