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切割清单里实体的材料怎么和文件的材料不一样?

楼主(2021-08-06):
昨天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怎么更新都没有用,不知道什么原因?第12和第15个,材料是Q345B,可是我文件材料是Q345D,
重新指定文件材料还是没有效果,CTRL+B,CTRL+Q都没有用

网友:
我就是单纯来抢沙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也是

没有办法,只能手动改了

网友:
可能是结构件的特征,带入了轮廓属性。

楼主:
轮廓属性开始是带材料,可是后来我把轮廓文件的材料删除了,重新创建焊件,还是不更新,前几天问的焊件实体颜色貌似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建模的数据存在文件里,软件不更新。

网友:
需要删除设计树里面的轮廓特征,我之前也遇到过,SolidWorks不会自动更新的,除了删除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奥特曼的哥哥发表于 08-06 13:08需要删除设计树里面的轮廓特征,我之前也遇到过,SolidWorks不会自动更新的,除了删除没有其他办法。
找到方法了,就是把那个特征删除,不用删除轮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就是把那个特征删除,不用删除轮廓

我的意思就是把设计树的轮廓特征删除掉,重新添加轮廓特征就好了。不过如果遇到机架这类大的焊件,删除的话才重新添加跟重新画一遍没区别了

网友:
是不是材料属性没有关联上?

楼主:
|奥特曼的哥哥发表于 08-06 23:05
我的意思就是把设计树的轮廓特征删除掉,重新添加轮廓特征就好了。不过如果遇到机架这类大的焊件,删除的话才重新添加跟重新画一遍没区别了

就是两个构件,更改时间还不算长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07 01:36是不是材料属性没有关联上?
不是,是软件出现了不更新

网友:
遇到这种幺蛾子就只能简单粗暴,把属性改成文字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