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很多孔的工程图

楼主(2021-08-06):
像这种很多孔的图这样出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最后我还是发igs给供应商了

网友A:
跟车间师傅沟通一下,看他们能赏你几个耳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车间师傅沟通一下,看他们能赏你几个耳刮子

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欠收拾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车间师傅沟通一下,看他们能赏你几个耳刮子

用我们老家话:会给他几个逼斗

网友B:
不至于喷,应该是转行过来的,钣金也不是这种画法啊
楼主碰到负责任的加工厂,也许你给一份三维模型,就能给做出来
但事实上大多数不行,他需要按照工程图来做,每个孔的大小、位置,折弯半径,倒角尺寸,压铆螺柱规格,公差,表面处理工艺等等都需要标注,要不然给你做出来一个四不像,就等着哭吧,耽误时间浪费钱,还扯不清

网友(点评):
每个孔标出来感觉密密麻麻的尺寸会不会更看不清

网友:
我出过这种图,一两百个孔
每个孔给个编号,A1,A2...,右边给个表格,表格里面给孔尺寸公差和X Y坐标位置

网友:
你拿着这个图纸,能把工件画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喷,应该是转行过来的,钣金也不是这种画法啊
楼主碰到负责任的加工厂,也许你给一份三维模型,就能 ...

你的图纸孔不算多,能区分开,注意图幅以及比例
还有图纸上孔种类比较多的话,可以用销钉符号区分(只能区分3种),不知道社友们有没有别的方法画出1/4圆。
另外就是楼上说的,用孔表,这样出现A1、A2....,B1、B2....外加表格,也能标示清楚

网友(点评):
1/4圆?你画个圆弧不就好了

网友B:
这样的1/4圆

网友:
显然不行。

网友:
给cad图给到车间。

网友:
如果外加工至少孔到边距和孔间距标下,技术要求写下,再给个展开图(可以的话三维也发给他们);

网友:
还好还好,我的近千个孔只能附展开图了,没办法标。

网友:
1,既然是钣金,你底部折弯怎么没有了。sw有钣金功能,自学两天就能画些简单的如你这样的模型。
2,1.5mm的板攻丝M3,M4显然不合理,空间允许可以激光割六角孔,尺寸百度即可。用拉铆螺母性价比很高。不过也要确认下有没有拉铆枪。
3,先跟供应商确认下下料设备,能不能直接读取DXF文件,如果有人帮算展开尺寸还好。这样孔不标准尺寸也可以的。不过拉铆和螺柱要注释
4,不要留尖角,倒圆弧,钣金这个尖角挺危险的。
5,和喷漆的师傅沟通下,要不要预留挂钩孔。6,个人习惯,折弯尺寸标在一个视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1/4圆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一般钣金厂家喜欢要三维图,厂家直接用软件转换成钣金然后展开,使用激光下料,二维用作注解,比如哪个孔是螺纹,哪个是通孔。
相比纯二维图出错小很多。

网友(点评):
看来有同道中人啊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一般钣金厂家喜欢要三维图,厂家直接用软件转换成钣金然后展开,使用激光下料,二维用作注解,比如哪个孔是螺纹,哪个是通孔。( ^! P4 V: l$ u( H. D
相比纯二维图出错小很多。

网友:
最常用的做法就是孔表,相对来说方便看图、修改

网友:
这种最好自己直接展开平板样式dxf格式激光切

网友:
孔多的图纸就用孔表来表达了

网友:
如果是很多种类的孔,尽量把每种孔的标分别用多个视图分开表示。否则出错率很高

网友:
展开就好了 转CAD

网友:
尺寸标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