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打不开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06):
请问大神们Solidworks2016   SolidworksSimulation是灰色的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启动插件

网友A:
打不开,就用力打,哈哈哈

网友:
在插件重单击下就启动了

网友:
没气动或者没安装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就用力打,哈哈哈

好方法

网友:
插件是不是没安装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启动这个模块的功能吧

网友B:
不要打开它,不然你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打开它,不然你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