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抖音看到的德国30年前制造的双蜗杆单涡轮的回转工作台

楼主(2021-08-06):
采用的是垂直布置的,利用螺旋伞齿连接的两根蜗杆共同啮合中心铜蜗轮盘。我很多年前也构思过这样的双蜗杆结构。这应该是数控转台才有这么严苛的精度要求。,

网友A:
见识了,
以前我的思路是蜗杆导程是可微调的。

网友:
有双层齿轮偏心块互相反向消齿轮间隙~~~~~~···

网友:
长见识了,不知道这种效率怎么样

网友B:
单轴输入,从轴是和主轴是齿轮传动,异向旋转。蜗杆……蜗轮……咋啮合,没想明白。

网友C:
请教下这个怎么消隙啊?蜗杆导程的差异吗?

网友:
这分明是放了30年没动过。

网友:
怎么做到的 好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个怎么消隙啊?蜗杆导程的差异吗?

相互反作用力

网友:
这个不会有过过约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识了,
以前我的思路是蜗杆导程是可微调的。

高精度配合的蜗杆一般是两段,中间一两螺距可以调整,来调节与涡轮的配合间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轴输入,从轴是和主轴是齿轮传动,异向旋转。蜗杆……蜗轮……咋啮合,没想明白。

伞齿齿数相同,两轴同步,

网友:
低的摩损太厉害了!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D:
伞齿齿数相同,两轴同步,

同步旋转是肯定的,但是旋转方向不一样啊?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