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如何进行改进

楼主(2021-08-06):
如题,下面这种结构当轴承座已完成安装如何改进,怎样才能做到方便拆卸、维护

网友:
牛比大了,回答全靠想象

网友:
给轴承座的螺帽焊个把手,就不用扳手 ,这样方便拆卸。

网友:
没图,全靠猜,用蝶形螺母?

网友:
拔根毛,吹口气,变!!

网友A:
这叫望没指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望没指壳

绝了哈哈

网友:
哈哈,说的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望没指壳

一口白开水喷到了键盘上

网友:
从图片看轴承座好像是剖分式的,上盖和底座可以分离的。

网友:
可以把轴成分几段,之间用联轴器联接

网友:
要我说,当然是雇一个小工,让他换就行了。至少你比较方便。坑队友不能坑自已嘛。

网友:
这个没有万全之策,即方便拆,又稳定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