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丝杆安装轴承选型

楼主(2021-08-06):
目前在做一个丝杆升级设备,载荷15公斤。行程100mm。加速度1g。电机安装在上端。
工况有一下几种情况
1,高频低幅上下运动,频率大概5次/秒,行程0.2mm左右。
2,加速上升避让障碍物
3,加速下降至指定位置

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比较纠结,市面上丝杆的使用情况为:上端用一组角接触球轴承,下面是一个深沟球轴承。
我分析,当负载加速上升时,负载是给丝杆螺母一个向下的力,负载通过丝杆螺母传递给丝杆,然后丝杆传递给锁紧螺母,最后传递给轴承。从动态性能方面看,系统的刚性短板是锁紧螺母了。当负载停止时,负载的惯性给丝杆螺母一个向上的力,这时候是丝杆的轴肩传递给轴承,这是系统刚性都可以保证。
我的方案是,上下用一组面对面的角接触球轴承,或者下面用两个同向的角接触球轴承。所有的力都是通过丝杆的轴肩传递给轴承,这样刚性应该更好。
不知道论坛里的朋友都是怎么选的,望不吝赐教。

楼主:
图片示意

网友:
可以用两侧固定的方式 ,另外想问一下每秒5次的上下运动能否实现?

网友(点评):
我也是倾向两侧固定,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意见。这个高频的幅度很小,就是保证激光切割头与板材之间的间隙一直。板材的厚度会有微小的差别。幅度大概就是0.1-0.2左右。

网友:
滚珠丝杆安装方式 就是那么几种

一般是根据 安装方式 速度 精度 刚性综合选择的

垂直使用 肯定要考虑到 自重垂线同轴 建议电机在上方 一端固定 一端支撑

也可以在淘宝上面 专用的轴承座(含轴承)那种

网友(点评):
我觉得如果要保证动态性能,就是提高丝杆的刚性,那么两端固定并加载预紧力最好。目前问题就是选轴承的组合形式

网友(点评):
两端固定方式是刚性最好的。对安装 加工 要求都很高

网友(点评):
确实啊,我正在思考丝杆的安装结构。原来都是铝铸件,加点扭矩就变形了。钢板焊接重量又大了。感觉很难找到最优解。

网友:
每秒5次启停,伺服电机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的。

网友(点评):
为啥呀,你意思伺服电机根本来不及反应?

网友(点评):
唉,还问为啥!你自己不会选型吗?你行程只有0.2mm,还每秒5次启停,你自己选型不要计算吗,计算完有符合你要求的型号吗?

网友(点评):
这个1秒5次,简单点就按0.2秒一个周期。加减速各0.1秒嘛。负载15公斤,丝杆导程20mm,折算到电机处惯量0.005,电机自身惯量0.0029,惯量比1.7。转速5000,功率0.75。行程0.2mm相当与3.6°,这个有什么难的?

网友(点评):
什么也不说了,祝你好运吧。

网友(点评):
有道理就说出来嘛,设备动起来才有饭吃啊。祝我好运有啥子用呦。

网友A:
你的结构好像轴承间隙不好排除吧

网友(点评):
面对面应该是轴承游隙更小。还好丝杆发热不明显。你提到的不好排除是指的游隙?

网友:
换直线电机咯

网友(点评):
说真的,原来确实是直线电机+光栅尺。当然换成丝杆也是为了性价比更高嘛

网友:
有轴向力的话,下端用球轴承给基座传力有问题,下端球轴承容易坏。下端用推力轴承比较好一些。

网友(点评):
原设计的轴向力是由上端的轴承组承担,球轴承处于浮动状态。可以吸收微量的丝杆发热变形。这种设计在折弯机挡料中很常见,其对动态性能没有要求,包括下端自由的都只是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点评):
推力轴承是个思路,我评估下再来回复。

网友(点评):
公司找几个人好好评估下,一次完成。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经验,也包括手机公众号的朋友。
其实问题的答案早就写在机械手册里,只是一直未能理解。与其摇摆不定,不如静下心来计算下结果,用数据来帮助自己看清问题。
计算结果表明:丝杆两端固定比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刚性提高了117%。但是,在最大320N的加速负载下,传统方案的变形也就3.5um,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案其实都可以,因为变形量太小,完全不会影响设备精度。那么剩下来的就是看哪一种更容易加工和装配。

机械手册计算模板

机械手册计算模板

丝杆选型计算1

丝杆选型计算1

网友:
看这些描述,直线电机是不二选择嘛,加减速性能和精度明显更优。
直线电机模组的采购成本,算下来其实比现在改造的丝杆两端固定的结构应该相差无几,主要是丝杆结构对零件加工和组装的精度要求更高,也存在质量风险。

补充内容 (2021-8-10 10:38):
海德汉光栅尺,这个是全封闭的?根据使用环境和要求等,是否可以用磁栅尺+读数头来闭环控制直线电机?
我之前做直线电机模组,配的是雷尼绍的磁栅尺,成本比海德汉的大幅下降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响应速度确实比伺服+丝杆要好,但还要配跟海德汉的光栅尺,总价不低啊。

网友(点评):
换磁栅尺也是降本的方法,但跟丝杆比起来还是很贵的。机加工现在很便宜。

网友:
受力不大,上头用一组背对背角接触完全够用了,不放心的话就直接搞一个ZARN的组合轴承,受力肯定好。就不要那么纠结哪个好哪个不好。当然,批量大,纠结多一分少一分成本,还是自己多几组实样验证怎么才最合理

网友(点评):
后面是要用样机测试的。

网友:
负载不重,用滚珠丝杠够了,但是需要考虑机构自锁,否则不受力时会自动下降!

网友(点评):
那必须的,抱闸电机

网友(2022-03-11):
一秒3次的频率高响应的轻载,用什么丝杆?
贴片机上的长导程丝杆适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结构好像轴承间隙不好排除吧

没见过这样安装角接触的 可以试试 坐等答案, 圆锥滚子见过这样安装的,角接触估计也可以。

网友:
用角质轴承

网友(2023-08-02):
第二种不行的,丝杠热胀冷缩,除非预拉伸

网友:
眼花缭乱

网友(2023-09-28):
深沟+推力球

网友:
垂直上下运动、一段固定、一端支撑、负载才15Kg刚性完全没问题(曾经搞过机床上下运动结构就是这样干的)、只是美妙5次启停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2025-06-11):
我现在接触的新产品也是类似
16T的重物   采用梯形丝杆   丝杆直径估算了最小55mm   考虑采用70mm的丝杆
我这重量比你这个重太多了    现在还是看上下轴承怎么选   算了下丝杆的扭矩是776N.m  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网友:
两侧固定,其中一侧螺母预紧(按预紧力,不要拧死),双螺母+螺纹胶防松

网友:
占个贴,期待楼主闭环

网友:
第二次阅读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