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联轴器,其自身方便分离拆卸,同时保证高精度、大转矩

楼主(2021-08-07):
RT,线辊+轴承箱是作为一个整体,重量240KG,与电机直连,电机最大输出转矩400N.m,转速4000rpm。

问题是,线辊+轴承箱整体拆装的维护频率为3-4次/月,用刚性联轴器在室舱内是不方便的,尤其安装的时候定位是个大问题;法兰式的维持不了这么高转速以及需求的高精度;想过用膜片式,看结构似乎也不好拆。有看过福伊特端面齿式联轴器,挺合我意的;还有一种内外齿的结合方式,比较大的问题是精度比较难控制。

发出来,主要还是想问问大家什么较好的选择和推荐。

网友:
这种可以大转矩,不知符不符合你的高精度要求,
拆卸时轴向直接拉出就行

网友:
万向联轴器,中间带花键的

网友:
这辊有点牛叉的,速度低可以弄个离合,你这速度高不好搞

网友:
速度太高,不太好弄。

网友:
高刚性 十字键槽

网友:
高转速大扭矩联轴器可以选爪式弹性联轴器,根据扭矩和转速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选择,转速和扭矩不要超过联轴器的额定值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输送的是啥玩意,辊面高度低于轴承座的肩,是不是磨那个地方,还有转速太高能带来好多问题,最好加大辊径既避免磨损轴承座转速也能下降!好处多多!

网友(点评):
辊面低于轴承座的肩,相对于这个设备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详细的,你懂的

网友:
忽然想起来恐怖的,这辊目测近200直径,4千转,线速度2千5百米每分钟,造纸机?但造纸机的辊比这长太多

网友(点评):
前半部分说对了。

网友(点评):
反正是啥薄膜类,要不铝箔

网友:
齿式联轴器应该可以。

网友A:
应该没有这样的联轴器,高精度的都不允许自己拆卸,出了问题厂家不负责,你可以打电话问问进口的联轴器厂家,我们一般用麦尔的。

网友:
这种弹性体是有开口的,拆卸不用移动设备.

网友(点评):
图掉了,亲

网友:
方便拆卸,大功率传动,直连,应该不好做。事实上直连启动对电机影响很大,一般大扭矩不多直连吧。
要想大功率大扭矩传动,可以尝试一下KTR的渐开线齿花键联轴器,精度高,扭矩大,有一种齿套是工程塑料,球形齿,可以在花键上滑动脱开的。
我们现在的砂轮电机也是大功率传动,主轴和电机是皮带传动。主轴上有传动部件,传动部件有卸荷结构,然后上面的渐开线齿轴花键可以来回滑动,可以接合或者脱开主轴上的渐开线线花键齿套,根据需要设计用不同的模数加齿数实现不同功率的传动,我们现在用很多的有45kw功率传动

网友:
梅花型的连轴器不能用吗?

网友(点评):
嗯,打算是先用梅花型的试试效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火车 车厢的 车钩连接  这个结构可以不

网友:
用波纹管联轴器就可以了。就是这么大的是很罕见。

网友:
改成带对中隼的法兰应该没有问题,这么小的外圆,转速也不成问题!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样的联轴器,高精度的都不允许自己拆卸,出了问题厂家不负责,你可以打电话问问进口的联轴器厂家 ...

建议你找一下离合器,气动或电动的都可以,安装精度高,且方便脱开。

网友:
建议你找一下离合器,气动或电动的都可以,安装精度高,且方便脱开。

网友:
汽车电池制造行业吧?电池极片生产。

网友:
梅花型联轴器适合拆卸,但是不适合用在精度高的场合的。应该是要上离合器了。

网友:
自己去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很多种联轴器都适用的

网友:
选爪式弹性联轴器

网友(2024-01-02):
用气动联轴器,精度高,自动补偿,锁紧和脱离

网友:
油涨式高速联轴器

网友:
只要是刚性联轴器不都可以,好拆的话用伺服电机+公母齿的联轴器  这个估计要自行设计

网友(2024-02-21):
断面齿联轴器吧

网友:
十字滑块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