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连接同步带轮转动,用手一带电机就来回转动,且越转越快?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7):
伺服电机连接同步带轮转动,用手一带电机就来回转动,且越转越快?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电机,控制都是新的。

网友A:
电机和同步轮之间没有减速机嘛

网友:
不是很清楚 , 电机超过一定温度,里面的定子就会产生消磁,磁力弱了,电机自锁就差,就容易丢步

网友B:
振荡,不会是第一次用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同步轮之间没有减速机嘛

谢谢。估计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不会是第一次用伺服吧

到不是第一次用,用的很多。但我是搞机械的所以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不是第一次用,用的很多。但我是搞机械的所以不懂。

你们公司缺一个合格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从伺服电机到负载端的传动链是什么?越转越快,检查下是什么外力导致的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