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机械小疑问

楼主(2021-08-07):
1.常听有些师傅 ,为了达到某些尺寸的行为工差 或者尺寸公差,都会用到双面胶  ,502之类的东西 ,想问问大家 ,这些粘合剂真的可以用在加工上。

2. 以前常听上课老师说过,高碳钢材, 高硬度的钢材 是不能焊接的,但是生活中加工师傅给我上了一课 ,淬火后的SKD11照样焊接了

3.我们常用的链条选型时。都会进行校核,但在米思米上找不到容许的负载重量,这个 那里能查阅么

网友:
会的,AB胶这些加工用的很多的,怎么说呢,可以说不严谨,但能做出来比啥都强

网友:
1.是可以用的,非金属件加工中很常用,比如我就知道,PCB线路板加工钻孔通常都是靠胶水粘住加工的;
2.中文博大精深,有时候说“不能”不是说不允许,只是干的时候,要有特殊的方法,得小心谨慎......
3.查国标即可。

网友:
可以用比什么都强,事事是死的,人是活的。链条找链条厂家,要样板。

网友:
米思米链条上面有个容许最大张力 你想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A:
不是高精尖的,国人都喜欢凑合

网友:
如果是高碳钢焊接或者异种钢焊接必须由焊接工艺工程师要做焊接工艺评定,然后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决定焊接工艺,不能上去就焊,那要出事儿的。

你说的用胶水弥补形位公差,这个没听说过,也许车间有这样做的。

网友:
只有适合没有一定。

网友:
行为工差 = 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精尖的,国人都喜欢凑合

都是差不多先生。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高碳焊了易裂呀

网友:
机械厂用502多一些,配上烟灰,粘接力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