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臂制造

楼主(2021-08-07):
正常类似吊车的伸缩大臂采用钢板成型焊接,所以内外壁光滑,可以采用如图方式伸缩。但是我这个项目批量小,方管小;如果用国标方管的话,内壁太粗糙;如果用焊接的话,感觉需要找有专业焊接设备的厂家,不然管道弯曲度太大,且厂家不好找。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20#无缝管冷拔的方管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无缝管冷拔的方管应该可以。

我最初选的是Q345的方管,20方管强度不够,不知道我选的这种材料有没有内壁光滑点的?国标对方管内壁好像没要求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做个拉刀把管壁拉一遍,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点评):
买个硬点的方块,中间先打好孔,比如那个钢筋切断机的切断刀就可以,用线切割切成你需要的尺寸,再用角磨机稍微打一点坡度,后期操作参见拉刀。

网友:
关键是你对表面粗糙度的要求多高,无缝管内壁的粗糙度可以吗?感觉无缝管冷拔的方管应该可以。

网友:
不锈钢板折弯成两个L型,对接点焊

网友:
直线导轨了解下

网友B:
吊车大臂不是靠内外壁光滑来解决滑动自如的

网友:
我建议你这的滑动可以变成滚动,当然间隙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车大臂不是靠内外壁光滑来解决滑动自如的

请问那是怎么滑动的呢?当然润滑脂是肯定要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车大臂不是靠内外壁光滑来解决滑动自如的

那种钢丝绳吊车大臂里面是怎样的?

网友:
昨天刚看到,徐工是有自己的12米冷拉设备,要保证不出现爬行停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初选的是Q345的方管,20方管强度不够,不知道我选的这种材料有没有内壁光滑点的?国标对方管内壁好像 ...

不要选20钢,可以选Q345B以上,Q460,Q690材质。冷拔钢表面质量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是怎么滑动的呢?当然润滑脂是肯定要加的

大臂都是铁板切割折弯焊接,把焊缝打磨一下就完活了,没有表面加工处理的环节,跟我们的油缸或是导轨表面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主要靠尼龙块和油脂润滑,最关键的是吊车大臂不用带载伸缩。某音能搜到无数大臂的视频,很多厂的生产条件跟路边做铁皮管道的小作坊没啥区别

网友:
不锈钢管内部镜面够光滑

网友:
如果尺寸不大的话小钢管用亮银管,外径光洁度和公差都有保证,大钢管内壁精镗. 尺寸大的话,出个图纸,找个油缸厂就干了.
另外,看你这个结构有问题吧?滑块固定强度不够.外滑块只用螺栓抵抗不住摩檫力,内滑块没有定位?

网友:
采用什么方式,需要看长度及内径尺寸。

网友:
有点难搞

网友:
这个没办法,用铸造太脆了,还是用钢板焊接起来刚度高一些!

网友:
没有具体尺寸,不太好判断吧?!

网友:
大管长度?内空尺寸?承重?滑动允许的最大间隙?

网友:
与大方管内壁改成滚动配合

网友(2021-10-14):
这个也是一种原始的技术,我就是为了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