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展开公式

楼主(2021-08-08):
SolidWorks 钣金展开公式
注:(
仅适用于R近似为零,
既:
依据本公司钣金展开系数计算方法
所以:
1 综上所述,当依据本公司钣金展开计算方法,SolidWorksK应该设为 0.255
延伸:当时,在展开增加量,
。这也就是说,
2 SolidWorks计算钣金展开时,参数设置为R近似为零(例R=0.001),K=0.255时,适用于任何角度β,展开后于人工计算结果相同。
(※1在条件变量一定的情况下找出所需要的结果变量;※2,方向证明,结果变量不变是否能够适用于变化的条件变量)
对于某些精度不高的钣金展开计算,没有必要增加λ这一个数值,
所以当且仅当R=T,β=90°时,若λ=0,得K=0.273
如果想要λ=0.4T,假设R=T,则此时必须β=90°时,得K=0.528
以上作为公式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例子,做了初步分析,
下面将会在各种折弯情况下运用公式解出SolidWorks中相应的K因子的值。
经过实验测试证明,SolidWorksK因子可以在同一模型中根据不同折弯形式设置成不同的数值,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去和公司一贯的钣金展开计算相符合,可以避免人工计算带来的失误,这就是将K因子在各种折弯形式不同的理论数值,结合到了实际的应用。

网友:
并不赞成楼主的观点。
首先R角近似为0,这一点有诸多后遗症,比如影响干涉检查的真实性等等。
其次K因子的值,在板厚、折弯半径和折弯扣除给定的情况下是可以计算的,且计算的公式具有普适性。
完全不必如此麻烦

网友:
现实的钣金工厂都是用经验值折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