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用环规装夹弹性的环状轴套零件,这个环规的内径怎么确定比较好

楼主(2021-08-08):
工件直径大概在30左右,手动可以完全压紧,但如果按压紧的直径做环规的话,因为外壁的摩擦力太大无法压进去了,需要放宽一点,这放宽的量怎么控制比较好。。。
PS:不太会做理论计算,或者有没有参考的计算标准规范之类的指引
谢谢各位大侠了! ---需求描述的不太清楚,补充一下:大概就是将工件套入环规内,让工件不致于掉出来这样的需求(摩擦力致少要大于工件所受重力,但也要求不会轻易掉出来)

网友:
没看懂你想干什么?要放宽什么?

网友:
你这样把图截出来,显然违背了敲黑板划重点的原意了嘛。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看图猜测你是想装个什么弹性销,那肯定有标准。不过你没给尺寸,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查到。不太理解环规是什么鬼?是一个带公差的环么

网友A:
你这零件开口后用环规测少见,开口前用环规测靠谱吧。

网友B:
量具设计不同于设备零件设计,它有相应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标准,楼主先找标准学习,再动手做,不要随便去放大某个尺寸满足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零件开口后用环规测少见,开口前用环规测靠谱吧。

测量的话会测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然状态下的开口宽度,一个是压紧后的外径。
需求描述的大概不太清楚,大概就是将工件套入环规内,让工件不致于掉出来这样的需求(摩擦力致少要大于工件所受重力,但也要求不会轻易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具设计不同于设备零件设计,它有相应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标准,楼主先找标准学习,再动手做,不要随便去放 ...

这方面确实不太清楚,前段时间在社区里也找了下有“量规设计手册”(80年代的旧书),想多了解下有没有更多的相关的标准和指引

网友:
就是公差配合的问题

网友:
压紧的直径放入环规太紧的话,应该是设计问题。这种设计肯定有开口间隙的,压紧的直径小于理论(环规)直径,否则没有意义。压进去紧的话,为什么要开口呢?

网友:
有那种检测内径和外径专用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