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工艺排错了,直接导致工件报废

楼主(2021-08-08):
    俗话说:车工怕车杆儿,刨工怕刨板儿,钳工怕打眼儿,铣工怕铣碗儿。不过,直径30mm还不能算是杆儿,真正的杆儿直径应该10mm左右或以下,例如接杆鱼竿之类的,需要跟刀架,而且车刀、转速、进给和受力方向,外圆车刀选用主偏角93度的车刀。   但是现在干的活本身已经接近于杆了,另外梯形螺纹对车刀的阻力很大,震刀是必然,照片中的这个零件已经出现震刀纹,降低速度与吃刀量已经不见起色,所以,最终结果就是报废。
总结一下本照片梯形螺纹报废的原因:
1、无跟刀架做支撑
2、工艺安排错误,两端太细,就算是有顶尖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3、本零件不适合在车床上加工

如果必须要在车床上加工,可以改变一下工艺:一夹一顶,掉头加工

网友A:
只要人人献出一份图,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人人献出一份图,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美ྀི好ྀི人ྀི间ྀི

网友B:
看零件图还是跟刀架优先。

网友C:
车工怕车细长杆,刨工怕刨大平面,平面度不好保证。

网友D:
提问:梯形螺纹用跟刀架有没有影响?
会不会震动?

网友E:
是不是杆儿和直径大小没关系吧

网友F:
画图员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G:
是要用滚压螺纹工艺吗?

网友H:
如果将车螺纹的工序适当的往前调整,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I:
直接用成品螺杆车两端就行了

网友J:
细长杆,你用螺纹cam安卓版,出程序。。刀具及加工参数任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人人献出一份图,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轴类零件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零件图还是跟刀架优先。

有跟刀架的话,在机床上的这个活就不一定会废掉的,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工怕车细长杆,刨工怕刨大平面,平面度不好保证。

刨工也怕大平面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问:梯形螺纹用跟刀架有没有影响?
会不会震动?

跟刀架也会抵消一些切削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杆儿和直径大小没关系吧

杆越细,直径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图员对这个不太懂

想升级为设计,工艺必须要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要用滚压螺纹工艺吗?

梯形螺纹目前还没有滚压工艺加工能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将车螺纹的工序适当的往前调整,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不会,但是可以把螺纹分两段车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成品螺杆车两端就行了

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细长杆,你用螺纹cam安卓版,出程序。。刀具及加工参数任意定。。。

先定好工艺才能出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梯形螺纹目前还没有滚压工艺加工能加工出来的

现在电动推杆上的螺杆都是梯形螺纹,都是一整根滚压成型的

网友K:
也是,工艺不合理做不出好零件!
现在数控车床已经大大降低车工的技术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是,工艺不合理做不出好零件!
现在数控车床已经大大降低车工的技术要求了!

有普车的工艺功底,做数控车是很得心应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梯形螺纹一样可以滚压出来,只是你没去外面找,这个明明是工艺错误,先车螺纹后车两头的,根本不需要跟刀 ...

工艺是有点问题,为了保证车削螺纹时的刚性,就应该最后车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