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硬铬有什么评价标准?

楼主(2021-08-08):
我最近在研究电镀硬铬,由于我们的工件很好,平均约0.15mm直径尺寸的不规则长条状,长度大约8mm,要镀硬铬。

现在想制定一个评价标准,来持续跟踪评价镀层的质量,现在建立的框架如下:

但如何具体评价找不到相应的标准或者国标。
如外观和微裂纹数量,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评价呢?

请各位大牛给出出主意,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材质镀铬?镀层要求多少?

网友A:
不了解,不过以前我做用这个的话会要求0.3MM以上

网友(点评):
盐雾能达到多久?

网友:
零件怕两类,一是超大,二是超小。你这比孙悟空放耳朵里的金箍棒可小多了。

网友:
氢脆 可以按照HB5067.1-2005去测https://www.doc88.com/p-7394951623497.html

网友:
不是有镀层检测仪的吗?

网友:
粗糙度可以使用面粗糙度仪量测,进口的熟悉一点,例如sensofar或者基恩士的VK系列,不过设备比较贵,大概都要100多万RMB
硬度可以 使用纳米硬度仪量测,类似的品牌有安东帕,当时对方客服工程师说要200多万,因为是旧设备,不清楚具体价格。不过肯定不便宜。

其他的一些非常规量测,没接触过,不发表评价。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不过以前我做用这个的话会要求0.3MM以上

铬厚度0.3mm?300m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