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弧齿锥齿轮建装配模型时,其啮合间隙怎么控制?

楼主(2021-08-08):
如图,solidworks弧齿锥齿轮建装配模型时,其啮合间隙要求在0.08-0.12之间,这个装配约束怎么操作?(也就是说,图片中的A值是通过啮合约束后测量取值,而不是相关计算去获得。需要具体操作步骤和相对应的数据确定方法。)

网友A:
按配合面基本尺寸控制,不用考虑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配合面基本尺寸控制,不用考虑公差。

谢谢啦!对的,这个功能我还没有启用哈

网友:
这是公差要求,理论配合还是按基圆直接配合

网友:
零件尚未实际装配,只停留在图纸上时哪来的啮合间隙。

网友:
不行在数模上面建基准,从而装配两个数模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