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图图纸1粘贴图纸2后标注的序号超出了明细表中的序号

楼主(2021-08-08):
我有个工程图图1,视图表示不下去了,没有地方了
我在图纸1基础上复制粘贴为图纸2,在图纸1的后面

然后再次进行标注时,标注的序号超出了原来明细栏中的序号

比如一共序号24,在图纸2标注时居然出现了56,28,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手动修改序号即可。

网友:
删掉全部序号和明细表,然后先明细表再序号试试

网友:
我一般是复制图纸,然后蒋试图隐藏

网友:
没有明细表(或者切割单),所以显示的是内部id,好像可以在前一个视图先标好序号在移动,或者在第二张图重新插入明细表然后隐藏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
坐等标准答案的出现

网友:
这个跟孔表一样处理吧,直接分割表格就好了,右键材料明细表有个分割的选项

网友:
方法还是有的,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