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发电机设计问题,设计师什么目的

楼主(2021-08-08):
三菱发电机轴是直线光轴,没有任何健齿,外面用一个螺丝打紧而已。这样子能不打滑?轴都变成这样了,求解

机组型号,4D56,发电机从动轮内径55改22.,解决完皮带打滑以后轴开始打滑,但是用大轮时候扭矩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没有打滑呢。

网友:
端面紧定结构没看清楚,轴打滑是什么意思?

楼主:
打滑导致皮带发烫,持续发烫会使机械部分出现故障。但是皮带不打滑也发烫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过载啊。阻力来自于泵体,而不是皮带。不管换大轮还是小轮都不应该改变负载啊

网友(点评):
这是三菱的人给我的回复

网友:
从动轮是不是用螺母提供的压紧力??如果是的话我猜测是由于螺母变小导致提供的压紧力不够了,如果是的话建议用过盈

网友:
同样扭矩,不同轴径,轴受力大小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小轴是大轴的55/22倍

网友:
纯文字很难说明白一个事情

网友:
山地自行车后轮还大盘小盘后,你用力大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过载啊。阻力来自于泵体,而不是皮带。不管换大轮还是小轮都不应该改变负载啊

不防想一想,要啥皮带轮哟,直接把皮带放在轴上,一样有磨擦,一样会带动着它旋转。按你的理论,负载不会变,为啥还要打滑呢?大皮带轮和小皮带轮以及光轴真的工况一样吗?

网友B:
发电机轮子照片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滑导致皮带发烫,持续发烫会使机械部分出现故障。但是皮带不打滑也发烫这是怎么回事

皮带不打滑时轴打滑,所以轴出现发蓝现象,光皮带打滑不能导致轴发烫,曾经出现过皮带轮自己发蓝。轴不变色。

因为加工皮带轮的时候少了1毫米所以机床又给做了一个垫片进去,是不是这个垫片导致的打滑我不知道,因为垫片自己居然没有发蓝。

皮带打滑比较更难解决,请问原因,是不是夹角设计有问题?22的内径,33度夹角有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防想一想,要啥皮带轮哟,直接把皮带放在轴上,一样有磨擦,一样会带动着它旋转。按你的理论,负载不会 ...

对轴来说负载没有变啊,轮和轴之间的负载一直没有变,都是17的轴硬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轮子照片发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轴来说负载没有变啊,轮和轴之间的负载一直没有变,都是17的轴硬连接,

负载没变?为什么还要打滑?
真的没变吗,载体为什么要选轴,皮带轮呢,大皮带轮和小皮带轮有啥不同?
同样的负载,为什么大轮转起来轻松,直接转轴却是很困难?这个问题搞不明,这题无解。

网友:
这个难揣摩设计者的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变?为什么还要打滑?
真的没变吗,载体为什么要选轴,皮带轮呢,大皮带轮和小皮带轮有啥不同?
...

很简单,速度不够,为了加速,车成22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速度不够,为了加速,车成22轮

负载还有种算法,叫转矩*转速。。。。。假设你转矩没变化,但现在转速明显有变化了嘛,你还肯定是同一功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防想一想,要啥皮带轮哟,直接把皮带放在轴上,一样有磨擦,一样会带动着它旋转。按你的理论,负载不会 ...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机器用spa皮带轮而不是A

楼主:
日本人说的吗?我这是4D56,由于需要在低转速下增加发电量所以我改小轮,但是功率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