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的端点处理有时候不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09):
两个文件,这个位置的尺寸都是相同的;第一个文件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个文件用端点处理工具,就是不显示出来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

我也是看见别人用才知道的,焊缝如果用填充方式搞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
动画里明显实现了

网友:
因为左边有个箭头在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0 22:10因为左边有个箭头在
回去试试,应该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