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和尺寸线标注的设置

楼主(2021-08-09):
工程图出图,中心线会自动出来,但是每次颜色都不是红色;当然可以手动去图层修改,把其所在的层改为中心线层
有没有不用修改的方法呢?
直接一步到位,出工程图,视图的颜色边线是黑色,中心线的颜色为红色?
不知道大家怎么怎么快速的搞定工程图里的中心线和中心符号线的颜色

或者说我出工程图时,默认的图层是0,视图出来时,中心线用的是0图层的颜色; 而不是中心线的颜色;必须要在中心线图层下面出图,中心线的颜色才改变;
又比如 尺寸标注,我选那个图层,尺寸线就用哪个图层的颜色了,系统 选项里面的设置不起作用‘
总结一下就是图层的作用大于系统选项的设置; 见图片
当文档选项里设置的尺寸属于标注层, 但实际出图的时候,选择的是图层是别的层,这个要覆盖掉的,图层的作用最大;
这样就造成了,系统里面的选项无用,工程图里每次操作前我都要去手动选择图层;
这个怎么更改优化呢?

网友:
SW中工程图的图层,几乎没用。
想实现这功能,肯定是模板设定,生成中心线时选对应的图层,图层设置中,线的颜色选你指定的色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没有用,这里我设置的就是中心线层,可实际工程图里选择不同的图层,还是没用

网友(点评):
肉测有用。。或许你哪的操作姿势(知识)不对

网友:
用第三方插件,比如ky,给图层上色

网友A:
工程图模板里面改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模板里面改好就好了

你有没有验证过?如果没有验证过不要想当然定论。你如果你验证过确实可以,能不能把【工程图模板里面改】的方法指导一下,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我也捣腾好久,一直没有解决。谢谢!

网友(点评):
模板里面把你要不同颜色显示的尺寸类型放到不同的层,如果不需要就放到一层也行!然后线型设置里面颜色改为默认,最后图层一定要放到依照标准再保存模板退出才行!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是软件要重装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走

网友C:
工程图图层菜单下选择(依照标准)即可,然后另存为模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图层菜单下选择(依照标准)即可,然后另存为模板。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想楼主是不会发这个贴子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首选项里面设定的

网友D:
在图层对话框内新建中心线的图层,然后系统设定—文档属性—中心线、中心符号线内使用新建的中心线图层,并且保存模板,然后之后出图的时候需要应用这个模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图层对话框内新建中心线的图层,然后系统设定—文档属性—中心线、中心符号线内使用新建的中心线图层,并 ...

你有没有看清楼主的贴子,他那些图片设置不就是你说的这样吗?自己没有验证的的东西不要想当然或凭感觉来下定论,还有上面那位大神也是这样,什么”这个可以在首选项里面设定的“,这是说什么啊,难道楼主那不是在选项里设置吗?再说这不是UG,它也没有【首选项】一说。纵观这个贴子,唯有【魍者归来】大神说得靠谱,其余的多是意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想楼主是不会发这个贴子了。

我喜欢用事实说话。
话说这东西,知道的人觉得简单,不知道的,也不能因为自已不知道,就否定别人知道,你说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看清楼主的贴子,他那些图片设置不就是你说的这样吗?自己没有验证的的东西不要想当然或凭感觉来 ...

就是有做过实验才会将详细的步骤写出来的,您可以自己试验一下,12楼的动图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验证过?如果没有验证过不要想当然定论。你如果你验证过确实可以,能不能把【工程图模板里面改】 ...

你要的设置当然要在模板里面改,你只改系统的,下次出工程图又是调用的模板,你这些设置当然不起作用了!
这个软件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解决不了也没办法,比如我的软件怎么样也关不掉边界框一样,软件自身的原因也没办法

网友:
看一下我设置的,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样,什么这方法那方法全是扯淡,只需要改好模板就行了!

网友:
打印出来都是黑色吧,你软件里搞那么花哨意义不大吧?

网友(点评):
有的项目可能需要直接转成PDF

网友(2025-03-09):
制作一个新的工程图模板,在这个新的工程图模板里面改文档属性里面的尺寸颜色就行然后再工程图的左下角切换为依照标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