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焊件导出的实体文件,出工程图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21-08-09):
1.剖面线局部超出边界,什么原因?

2.修改局部剖视图的位置时,有时会不显示剖面线
举个例子,一个实体,原来局部剖是在左侧,
某一天打开后,把局部剖修改到右侧,就会出现剖面线不显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普通零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多实体焊件导出的实体出图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软件问题吧,我这里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吧,我这里没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一般可以无视;
第二个问题,一般没有必要修改,就不要改位置,就不会出现
此外我们公司有加密软件,不知道是不是加密软件不兼容引起的小毛病

网友:
x版软件,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不合逻辑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退出重启,或者转化成CAD图,手动修改剖面线。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09 18:22x版软件,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不合逻辑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退出重启,或者转化成CAD图,手动修改剖面线。
我认为:加密软件要背锅

网友:
这是什么制图软件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1 01:30这是什么制图软件呢?
solidworks

网友:
加密软件日常作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