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的 螺母嵌套在铜块里

楼主(2021-08-09):
如题,把M8的螺母嵌套在铜块里,因为担心此处螺栓要经常拆卸,所以不在铜块上攻牙,而是内嵌了一个螺母,方便牙坏掉了,直接更换螺母
1.螺母的尺寸
我查了M8的螺母对边尺寸是13,对角线尺寸有14.20 14.38,可是我实际画一个六边形出来,发现对角线尺寸为15.01,并不是手册里的数据,怎么回事呢?
2.铜块里挖这个槽,内嵌螺母,应该和螺母之间紧配合吗? 公差怎么取?

网友:
在铜块上要攻牙的位置直接标注镶嵌xx金属攻牙,让供应商弄就行

网友:
看来没实践经验,别忘了有倒角后那尺寸不就小了么

网友:
螺母是有圆角的,并且标准件上差下差比较大,配合保证不了。你按照楼上的两个方法都能做出来

网友:
安装一个保牙套不好么

网友:
M8的螺母对边尺寸是13,实际是小于13的。理论和实际是不一样的。使际测一下实物最好。

网友:
做螺套不行吗

网友:
装个钢丝螺套不行吗?

网友:
找几个M8的螺母看看,量一量。

网友:
攻丝镶钢牙套

网友:
根据正六边形和内接圆计算下对角尺寸,估计哪里计算错了。

用圆柱面去镶在铜铝块里。

网友:
你在胡闹。

网友:
螺母六边不是直棱角,是有圆角的

网友:
没必要这个搞还麻烦,建议拉铆或者压铆一个螺母,比这种要可靠多了,而且只需要标注螺纹的位置关系,供应商有相应的拉压铆尺寸,省事

网友:
这个最好是用小间隙配合,太紧密不好装配!

网友:
建议镶螺套,买专用丝锥,。。。。。。

网友A:
压铆螺母很少见M8这么大的。应该是锁紧力太大,压铆形式不可靠。
除了钢丝螺套,还可以考虑不锈钢拉铆螺母。安装孔有圆孔的,也有六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铆螺母很少见M8这么大的。应该是锁紧力太大,压铆形式不可靠。
除了钢丝螺套,还可以考虑不锈钢拉铆螺母 ...

详见:
平头六角铆螺母
GB/T17880.5—1999

平头铆螺母
GB/T17880.1—1999

网友:
标注位置和要求就好,供应商会搞定的,
类似情况尺寸标的多效果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