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磁阀

楼主(2021-08-09):
请问大佬们,一进一会和一个工作油口的电磁阀有吗?我需要这样的电磁阀。

网友:
你说的是个啥?

网友:
你说的就是两位三通的吧,常开还是常闭?可以联系我15601781809

网友:
阀芯有几个位置,有几个想通的油口?压力多大?

网友:
不需要可以堵上一个

网友:
三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液压电磁阀通常不都是P,T,A,B,四个油口表示;其中A和B是接去执行元件油缸/马达的,P,T总得要有吧,你不要一个工作油口A或者B,你的电磁阀安装阀板上不加工这个孔(盲孔)即可,相当于堵住了呀,没必要去搞个特殊的,影响成本

网友:
刚学了一招  可以堵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