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不锈钢螺栓和8.8级镀锌螺栓价格差多少?

楼主(2021-08-09):
请教各位大神  内六角不锈钢螺栓和8.8级镀锌螺栓价格大概差多少?

网友:
某宝找一找

网友:
看看不锈钢材质和碳钢材质每顿差多少钱?不过,批量生产的不同材质,可能价格差异不大。

网友:
数量多少决定着产品的价格

网友:
不锈钢至少贵两倍!

网友:
有的时候还要看你的镀锌螺栓是否有其它耐腐蚀要求,正常72h盐雾应该跟不锈钢差不多,但是盐雾要求高的价格会贵一些,因为制造成本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