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子用什么方式加工合适?

楼主(2021-08-09):
这个座子粗加工用铸钢铸造、线切割还是数控铣床加工?
数量10件左右,材料屈服强度不低于Q345

网友:
120厚啊
打穿线孔,线切割,肯定比你铣床省事

网友A:
看用途,对外观有要求的,得全部用铣床。外观没有要求的,用线切割外形,然后铣床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对外观有要求的,得全部用铣床。外观没有要求的,用线切割外形,然后铣床内孔

关键是哪个成本低?什么叫外观有要求?

网友B:
铸件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线切割
用铣床把

网友:
才10件 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件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线切割
用铣床把

铣床加工这个费用高不高?外协的话大概多少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哪个成本低?什么叫外观有要求?

线切割轮廓成本低,但外观很丑,铣床加工表面光亮,但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铣床加工这个费用高不高?外协的话大概多少一个?

图纸标的不全乎。看你要求了。

网友:
铸钢的,这么大,还是线切割吧,你CNC下来成本都爆炸了

网友C:
线切割,表面处理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表面处理有吗

这种东西室外用,表面一般刷漆,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标的不全乎。看你要求了。

我主要问轮廓的粗加工,所有没有标精加工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室外用,表面一般刷漆,要求不高

那就线切割刷漆,表面差点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轮廓成本低,但外观很丑,铣床加工表面光亮,但成本高

表面刷油漆,表面质量要求不高

网友: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和技术要求都没有,叫人怎么说呢
要求不高的话,铸造毛胚搞好点,打下飞边,下平面铣下,几个孔划线上钻床就搞定吧;
要求高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点评):
10个件都要铸造?脑子瓦特了?

网友(点评):
小伙子玩过砂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件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线切割
用铣床把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问轮廓的粗加工,所有没有标精加工的要求

如果只粗铣底面+钻孔+镗孔,不铣其他外轮廓,10件估摸100-200/件,前提是你那个大孔必须得用镗床或者卧式铣床,人加工的能用100的刀具直接干穿。如果你找个普通铣床,人用20的刀一刀一刀干,价格翻倍。

网友D:
外观要求不高直接钢板用火焰切割就行了,垂直度调好点,打磨下边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粗铣底面+钻孔+镗孔,不铣其他外轮廓,10件估摸100-200/件,前提是你那个大孔必须得用镗床或者卧式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要求不高直接钢板用火焰切割就行了,垂直度调好点,打磨下边缘就行

边缘还要加工的,火影切割下来只打磨边缘不行

网友:
要是已经铸造成型的话,上数控加工中心加工孔就行了

网友:
关键看你铸回来啥样?

楼主:
|yc1990717120发表于 08-09 17:22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和技术要求都没有,叫人怎么说呢

要求不高的话,铸造毛胚搞好点,打下飞边,下平面铣下,几个孔划线上钻床就搞定吧;

要求高的话就另说了

我说的是原料外形的不加工,所以没有标精加工要求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09 22:01关键看你铸回来啥样?
数量这么少,恐怕不适合铸造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个座子,看起来除了安装底面和孔,其他精度要求应该也不高

网友:
关键是毛坯外形是什么样?

网友:
镗-铣,镗-镗,车-车,车-铣,车-刨均可,就是不要线切割,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线切割。

网友E:
怎么加工,应该取决于你的毛坯和需要加工的位置,所以楼主应该把毛坯图和成品图纸发出来才能评估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线切割综合性最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加工,应该取决于你的毛坯和需要加工的位置,所以楼主应该把毛坯图和成品图纸发出来才能评估好的加工方 ...

我问的就是这样的造型毛坯什么加工?铸造还是线切割、或者机械加工哪个成本低?

网友F:
线切割慢,尺寸容易保证;铣床快,尺寸看操作工人技术。我的的铣床是普通铣床,不是CNC.不管数量多少,铣床都比线切割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切割慢,尺寸容易保证;铣床快,尺寸看操作工人技术。我的的铣床是普通铣床,不是CNC.不管数量多少,铣床 ...

这玩意主要是铣床加工的话,加工余量比较大,如果造型可以改进一下,这样可以减少加工余量

网友:
这个就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呢,铣床是快一些但是需要人去操作啊,假如有快丝几十台,编好程夹上去也很香的。

网友G:
如果没批量,没干涉,外观无要求,建议形状不要太复杂,所有要加工的都是要算银出来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批量,没干涉,外观无要求,建议形状不要太复杂,所有要加工的都是要算银出来子的!

设计简单点,便于加工,这样 也能帮老板省出不少加工费哦,没准老板知道了,还请你吃大餐

网友:
粗加工用线切割应该是最经济的,如果下料尺寸合适,快走丝只用走外圆异形那块

网友:
一个轴承座,不是放在明面上并有要求外,没有外形加工的必要.制造方式是根据你的要求定的,你还是先把自己的要求搞清楚吧.
.

网友:
数量少,就线割或者机加工

网友:
数量少,没要求精度,哪个便宜选哪个。一般座子还是有点要求的的,理论上来说铣还是靠谱点。

网友:
淘宝买个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这样的造型毛坯什么加工?铸造还是线切割、或者机械加工哪个成本低?

可以考虑火焰切割下料,垂直度调好点(或者后续加工余量留多一些)这部分看后续成品图要求给出,再划线法钻几个孔,目前量少可以,后续多一点就搞个简易工装。

网友:
这个,明显掏下孔就行了。
摇臂钻+车床搞定(激光割个夹具)

网友:
线切割加工比较合适了!!

网友:
这种好像钢板割的比较多,最近正好也在自己做轴承座

网友:
开枪,火焰割。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无粗糙度标注,不清楚工艺要求,直接快丝走一圈,镗孔

网友:
消失模铸造吧,因为才10件总不能为这买一块大的厚钢板下料吧,而且材料还有要求,成本不划算。

网友H:
要不直接找几家机加工的公司报个价?
是不是更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不直接找几家机加工的公司报个价?
是不是更方便快捷

有愿意交流的公司吗?实际上加工外协肯定不是我们设计搞,
公司有专人联系,现阶段仅仅是交流。

网友I:
不要线切割,那个太慢,成本高,上铣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件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线切割
用铣床把

学习了,特意查了下为什么铸铁件最好不用线切割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线切割,那个太慢,成本高,上铣床了

外形我改成这样,是不是铣床加工难度小多了?

网友J:
考虑到这个零件过于庞大,线切割不但成本高效率也极低,可以用火焰切割后进行加工中心铣削,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建议你去试试水切割,这个成本是最低的,目前听说可切割厚度达到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考虑到这个零件过于庞大,线切割不但成本高效率也极低,可以用火焰切割后进行加工中心铣削,如果精度要求不 ...

好的,谢谢,目前还没有到生产的环节,只是设计

网友:
这种零件以前搞过几个,买的开料厚钢板,外轮廓上线割,中心孔上CNC。
也试过别的工艺,火焰割外轮廓下料,拼焊,中心孔上CNC。
这都是看自己厂的加工设备和工件使用功能定的工艺,仅供参考。
提示一下,尖角最好倒一下圆角,要不然工件做出来,可以砸死人,随便割破手。

网友(点评):
也有直接CNC干完的。都是自己厂加工,成本多少真不知道,合适就好吧

楼主:
|菜鸡攻城狮发表于 08-12 17:07这种零件以前搞过几个,买的开料厚钢板,外轮廓上线割,中心孔上CNC。

也试过别的工艺,火焰割外轮廓下料,拼焊,中心孔上CNC。

这都是看自己厂的加工设备和工件使用功能定的工艺,仅供参考。

提示一下,尖角最好倒一下圆角,要不然工件做出来,可以砸死人,随便割破手。
谢谢提醒,厂里设备不多,很可能外协

网友:
铸造,铸造完了,车

网友:
需要的面铣,不需要加工的面喷砂

网友:
这贴热闹

楼主:
典型的加工余量大,我后来的造型比之前容易加工了,而且加工余量小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