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接头用什么材料和处理

楼主(2021-08-09):
如图,设计了一套浮动接头,其中的杆子见图,不知道改用什么材料?和表面处理方式
我发现每次零件都是设计好了,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要么就抄现成的,要么就按许用强度或疲劳强度计算呐

网友:
高强度钢 表面需要耐磨

Gr12MOV 真空处理就可以

网友:
那你这不叫设计,都不知道材料属性设计个什么劲。还有浮动接头用于什么场合都没说

网友:
啥叫浮动接头,干啥用的,用在哪,使用工况你一个没说。

网友:
米思米上一大把的。

网友:
正向设计的时候要知道所有的材料种类,然后根据工况从里面选择。
金属材料:黑色金属(铁、钢),有色金属(铝合金,铜)
塑料:尼龙,PC, PEEK
无机非金属材料:陶瓷,大理石。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工况

网友:
如果是普通用途,可以参考米思米之类标准件公司的材料和尺寸。

网友:
40Cr调质处理!

网友A:
因为SMC的浮动头贵,所以我基本都是自己做这样的,常用的材质是45钢调质,HRC30左右即可. 个别的接触面小但是负载大的才用cr12,HRC55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因为SMC的浮动头贵,所以我基本都是自己做这样的,常用的材质是45钢调质,HRC30左右即可. 个别的接触面小但是 ...

常用的45号钢俺也一样,调质使用.在负载较大的场合如压装,一般会使用GCr15或C12MoV,淬硬到HRC50,另外需要在压头下垫一层硬质钢片,为了在不淬硬底部移动板的情况下,减少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