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材料力学--组合变形

楼主(2021-08-09):
一根轴两端受支撑,轴中间上受一个径向载荷,要这个轴旋转,需要在轴外伸的一端施加多大的扭矩(麻烦大佬提供思路

网友A:
两端受支撑+轴外伸的一端?不矛盾么? 不放图纸么?

网友:
简易图画一个

平移组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受支撑+轴外伸的一端?不矛盾么? 不放图纸么?

网友:
虽然我也不会算,不过貌似一般思路还是有的。本人理论力学比较差,一般,,,这软件上画根轴,搞两支撑。再添加个引力,反正材料有重量的嘛,再添加个马达。点一下,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径向负载初始的受力方向是哪里?加速时间和平均速度,这用惯量算应该可以。M=JB

网友:
轴上没有其他负载,就按这个轴的转动惯量去计算需要的扭矩,并考虑扭矩余量。

网友:
这个需要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