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做好以后,怎样才能做到,再插入一个部件后照样组合到这个算例中去?

楼主(2021-08-09):
SW运动算例做好以后,觉得还需要增加一些部件,但又不想再去重新进行一遍运动算例。为此,请问高手,这种情况下需要怎样的操作?

网友A:
你都改变了装配体,运动算例的基础变了,竟然不想重新计算运动算例,那是不可能的,你有偷懒的功夫,早改完运动算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改变了装配体,运动算例的基础变了,竟然不想重新计算运动算例,那是不可能的,你有偷懒的功夫,早改完 ...

方法讨教,如果成了(我想这么高级的软件开发公司,应该会有解决方案),那以后复制的效率就无穷大了。

网友:
可能不好实现,如果你增加的这个零部件对原装配体没什么影响还好。但是如果你增加底部的一块简单的垫板,把整个装配体顶高1mm,运动算例必须重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