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种米字框类型的工件怎么做压紧比较合理

楼主(2021-08-10):
如图,米字框结构各连接处都需要焊接,工件800*500目前想到了旋转压紧气缸去做,但是需要的数量太多了,也想过做外压紧板,但是有点大,感觉不太合理,大侠们有啥好方法

图片

图片

网友:
有点像流水线上的工装板

网友A:
1,胎具要做成旋转的,产品看着重量不大,手动能转能定位就行,要增加焊接速度.
2,胎具焊接位置要做成镂空的,方便焊接.
3,这种轻型框架边组对边定位焊接,不用气动夹紧,料件有尺寸偏差,不好控制,速度更慢.
4,四个斜拉筋不用做定位,保证尺寸精度,最后手工组对就行.
5,定位块尽量放在一侧,方便装卸,上面用快夹夹紧.
6,每个梁用两个定位块定位,你这个一个定位块会扭曲.
7,方案一多做转胎,转胎最好用型材做成框架形式,方便焊接,在转胎上组对并焊接完;方案二在转胎上组对并定位焊,卸下来后焊接.哪种合适自己确定.
8,你这个胎具设计上有问题,用气缸组对不了还容易出事故,改吧.

网友:
根据你要求的精度来定,精度不高的话,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成本还高。

网友:
LS的大神已经说了,夹具焊接处要镂空。
方管定位放料后,人工用肘夹压紧,先点焊把各接头处定位固定,再连续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胎具要做成旋转的,产品看着重量不大,手动能转能定位就行,要增加焊接速度.
2,胎具焊接位置要做成镂空的, ...

学习了。

网友:
看你的工件,设计焊接工装,最好用快速夹钳。

楼主:
这样是可以,但是想做气动的方式,增加效率大概这种样式

网友A:
做个架子两边支撑,加个插销定位,料件固定全部用大力钳就行.

补充内容 (2021-8-11 16:11):
胎具可以再简化点,外框不要也行

网友:
我们焊接工装要求的压紧点越多越好,当压紧力足够,才能保证工件的稳定!

网友:
|lgh999111发表于 08-10 11:081,胎具要做成旋转的,产品看着重量不大,手动能转能定位就行,要增加焊接速度.

2,胎具焊接位置要做成镂空的,方便焊接.

3,这种轻型框架边组对边定位焊接,不用气动夹紧,料件有尺寸偏差,不好控制,速度更慢.

4,四个斜拉筋不用做定位,保证尺寸精度,最后手工组对就行.

5,定位块尽量放在一侧,方便装卸,上面用快夹夹紧.

6,每个梁用两个定位块定位,你这个一个定位块会扭曲.

7,方案一多做转胎,转胎最好用型材做成框架形式,方便焊接,在转胎上组对并焊接完;方案二在转胎上组对并定位焊,卸下来后焊接.哪种合适自己确定.

8,你这个胎具设计上有问题,用气缸组对不了还容易出事故,改吧.

记录一下

网友:
|lgh999111发表于 08-11 10:13做个架子两边支撑,加个插销定位,料件固定全部用大力钳就行.

补充内容 (2021-8-11 16:11):

胎具可以再简化点,外框不要也行
处处都有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架子两边支撑,加个插销定位,料件固定全部用大力钳就行.

你好,看你的方案学习了,底座用型材会不会容易变形,如果用整块板,加工去除掉焊接部位需要挖空的地方呢,不过这样成本会很高,而且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胎具要做成旋转的,产品看着重量不大,手动能转能定位就行,要增加焊接速度.
2,胎具焊接位置要做成镂空的, ...

学习了,大侠,这款工件是用激光自动焊接的,定位方式客户想要智能一点,工件也有点大700*500,旋转台应该就不用了吧,上料后自动送料焊接,只是焊后要反过来焊另一面

网友:
你这个主要加工哪些部位?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你的方案学习了,底座用型材会不会容易变形,如果用整块板,加工去除掉焊接部位需要挖空的地方呢 ...

用厚皮方管可以的,表面不平的画加工一下.整板太浪费,这个用一段如果变形再做一批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厚皮方管可以的,表面不平的画加工一下.整板太浪费,这个用一段如果变形再做一批也没多少钱.

也是,整体板确实很花钱,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