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材料

楼主(2021-08-10):
螺母选用不锈钢304吗? 那表面处理? 热处理?
我设计了个螺套,,就是用来拧螺栓,用什么材质和表面处理合适呢?

网友:
可参考GB5267.1 紧固件的表面处理,

网友:
这东西,你去淘宝搜搜,应该能搜到,不用自己做

网友:
304一般不用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关键是你干什么用?

网友:
304材质不用表面处理,没必要热处理

网友:
304不需要表面处理,也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
如果用不锈钢做螺母,那表面就不需要处理了!

网友:
买一个回来用吧,自己加工,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