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换热器的制造工艺

楼主(2021-08-10):
这两天拆了一个使用了5年的空对空板式换热器,并把换热器切开,想看看换热器里面的流道有没有污垢?若有污垢,就要想办法清洗。拆开之后,发现内部的压缩空气流道和外部自由流动空气的流道都非常干净。

已经拆开了,就想有所收获,然后,看到接口和1,2换热箱,换热翅片等之间,有的有焊缝,比如,1和2。有的没有焊缝,比如1和5。不懂这种板式换热器的制造工艺,想学习学习。

请问哪位社友做过这种板式换热器,能不能说说它的制造工艺和要注意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集团下面有公司就是生产这种板式换热器的,我也从来没有去了解它的工艺。也是集团为数不多的没有进去过车间的公司。

网友:
老板其他地方的公司有生产板式换热器,7、8年前去参观过一次,当时里面的翅片都是用普通冲床冲压成型的,最后用真空焊接设备焊接。具体制造工艺其实可以某宝或阿里巴巴上找到商家问下更方便

网友:
真空焊,把焊丝放到焊缝处,放到真空炉中升温,焊丝融化,完成焊接

网友:
现在流行这种?

网友:
工厂现在用的都是楼上照片的那种板式热交换器

网友:
6楼的才是真正的板式换热器,换热面积大效果好,
楼主的这种好像叫翘片式换热器

网友A(2023-02-13):
板式换热器油水混合是什么原因,如何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式换热器油水混合是什么原因,如何排查

泄露了才会混合吧

网友(2023-12-29):
板式换热器漏水很难修理,报废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