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10):
如图所示,一个齿轮齿条运动平台机构,求大佬看下我的过程对不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求大佬指点一下

电机带减速机带齿轮驱动平台沿导轨运动,平台总重320kg,导轨摩擦系数μ=0.05,齿轮直径d=140mm,角加速度要求120rad/s2。我的算法是先算平台驱动所需扭矩  T动=    J平台×ω    =   m(A/2π)2×ω     =   m(πd/2π)2×ω    =   mr2×ω  =   320*0.07*0.07*120   =   188.16N·m
                                                             T匀速=F×L  =  μmg× r  =  0.05*320*10(或9.8)*0.07=11.2N·m
                                                   T总=T动+T匀速=199.36N·m
                                                   效率0.9,安全系数取1.5,那么
                                                    T电机减速机总需要输出=(T总/0.9)×1.5=332.6N*m
我选的电机2.9kw电机,额定转矩18.5N·m,最大转矩44.4N·m,电机惯量45.55×10 的-4次方kg·m2,减速机选择速比10:1,额定输出力矩220N·m,最大输出力矩2×额定转矩=440N·m,输出速度肯定符合要求就不列举了。                求问:这么算的话驱动所需转矩小于减速机最大输出力矩,电机在速比10的话输出力矩最大444N·m,控制在440N*m以内且大于驱动所需力矩,这么说电机和减速机是合理的,求大佬指点这么算对吗?另外惯量问题,最佳惯量比小于5:1,这该怎么算 ?是用J平台直接和电机惯量做除法吗?还是经过减速机后惯量有变化?求大佬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2.9kW电机拖320KG,足够了!稳稳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

楼主:
那这么算对不对啊

网友:
角速度120rad/s2?

楼主:
求大佬指教哪个步骤和思路不对,万分感谢

楼主:
角加速度,反应时间0.05s,要求0-6rad/s,没算错吧。。。

网友A:
首先,你的加速度要求是120rad/s^2,然后你又加了减速机,那就不符合设计要求,建议你一开始就说明的你速度要求,第二,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没说,我猜应该是伺服,那么扭力必须要按额定扭矩计算,不能用最大扭矩计算,第三,你的负载相当大,惯量也同样大,一般惯量不建议用5:1,10-30:1不为过,另外加了减速机惯量成倍增长

网友B:
机构总惯量/转子惯量<10-15即可   机构惯量=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惯量加起来,电机轴惯量+减速机惯量+齿轮惯量+平台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加速度要求是120rad/s^2,然后你又加了减速机,那就不符合设计要求,建议你一开始就说明的你速度 ...

额。。。角加速度和减速机没关系吧,只是提速的快慢,0-6rad/s的速度提升用0.05s实现,应该没问题,电机算扭矩的话需要用额定扭矩吗,瞬间扭矩不应该小于电机最大扭矩就行吗?还有惯量加减速机增长应该怎么算啊,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构总惯量/转子惯量

转子惯量就是电机惯量吧,那这么算的话几百倍了吧

网友(点评):
单位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