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于5083铝的完美焊接工艺

楼主(2021-08-10):
304和5083铝完美焊接工艺, 硬拆可以看看焊接效果    完美融合 军工品质 测试通过
有航空级铝钢 铜铝 铝钛复合技术交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图片看起来更像是胶黏剂

网友:
这还是从焊缝处断开的啊

网友A:
看着像摩擦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摩擦焊

这种端面口不太像铝可能先会“压塌”,要是平焊口倒是有可能。

网友:
呼叫道长来点评下

网友:
焊缝处不像切开,是不是受强力断开?是不是应该切开看看焊接效果比较好呢?

楼主:
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实打实的摩擦焊, 参数对了,自然焊点就牢固了
都是自己强行敲断查看焊接效果,

网友:
异种金属的焊接,确定焊起来很牢固吗?

网友(2022-05-04):
焊缝处可承压气密吗?

网友:
蛮好的,没在结合面脱离

网友(2023-11-02):
摩擦焊,焊接处不是应该凹一些吗?怎么凸出来了?